冶金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8-02-18):
需要精度至少达到0.01mm. 量程只要0~100mm就足够了,太长了反而不好.
不知道选用什么传感器较好? 光栅尺?涡电流传感器? 最好是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请有用过这种场合的同仁给推荐一个,谢谢!
联系方式:s052067@tom.com

网友A:
非接触选则激光位移传感器吧,欧姆龙,基恩士,还有个德国的厂家忘了:)
我刚定了个欧姆龙的,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B:
楼主只写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没有说明买位移传感器用于什么机械,什么场合呀??
我司有台湾HONTKO的拉线式编码器,行程100mm没问题,精度最精确的可以做到0.04mm(脉冲信号),不知道是否适合?
如果可行可以电话联系。
0512-55127479 刘智香

网友B:
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下。

楼主:
我测量目标是传感器上方的平板到传感器端面的距离

网友C:
我想知道位移器的配套接法,是怎么来使用的,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