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截面积的计算

楼主(2008-02-19):
怎么根据电流的大小计算电缆的截面积

网友A:
铝芯导线截面积的估算值,而且并不影响使用。
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积倍数的关系口诀如下: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冬折;
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A:
参见电气工程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