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机的流水线电机,运行不平行。

楼主(2008-02-19):
昨天有一台喷涂机上流水线电机。5。5KW是由两台康沃的5。5KW变频器有带动的。有一台是主带动变频器,另一台是变速变频器。最近几天老是两台电动机工作不能同步,蹈至流水线一面紧,一面松。使松的一面堆积起来。PLC报警无法正常工作。变频器是由PLC给定的0到10V的电压驱动的。
请大家说一下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机械故障

楼主:
为什么说是机械故障,应该是电机转动不同步.才是会使流水线堆积.使PLC报警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有没有老师傅啊?
急啊.................................................................

网友B(2008-11-02):
如果是两台驱动的话,加一个位移传感器与一个10V的调理板,然后再去控制从变频器.基本可以实现同步驱动.lar015@sina.com

网友C(2009-12-08):
可以把两台电机的负载拆除,再把两台电机启动检查给定的电压是否一样,如一样在变速比同样的情况下用测速器进行测电机轴上速度,如果变频的电压频度传动比一样,要查电机或减速机械的轴承等机械部分。我在印染厂十几台电机同步就这样查。

网友D(2010-09-09):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帮你顶一下

网友E:
检查一下两个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就调整一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两个变频器运行一样,但是由于制造工艺等原因,两个电机也不能运行速度完全相同,但是你可以调节的那两个尽可能的相同,或者那个从变频器用两个速度了,当产品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运行第二个速度,这样可能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先查一下报警的原因,

网友G(2010-11-02):
这两个变频器设定值一定不一样,一个电机带的符合大的频率高,一个电机带的符合小的频率低。有可能是你的传送链的涨紧拉不到位。

楼主(2011-05-15):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他的辅助变频那边张力有关。不知道有关谁了解过这种设备?

网友H:
用两个行程开关做的同步??

网友I:
你可以做主从传动。

网友J(2011-11-01):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做主从传动。

同意  我们也搞过三个链条主从同步,用的是三个编码器测速

网友K(2012-04-01):
电动机工作不能同步,但设定值应该是相同的,先做最简单的排查吧·查一下两个传动带张紧,然后查一下滚轮轴,是否摩擦过大造成负载过大等,这方面要没问题在看六楼吧,现在一些辊床大多加接近开关辅助吧,可以优化下

网友L(2013-07-23):
你可以联系我,我会派人去帮你维修,费用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