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S7-200按钮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2-19):
通过S7200PC ACCESS已经连通了 ,数据位状态都可以读取是来。
可是用C脚本却不能控制M0.0(NewItem(5))置1置0.
具体如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SetTagBit("NewItem(5)",1); //Return-Type: BOOL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

楼主:
还有就是退出项目得问题。
我做了个退出系统得按钮,点左键动作退出,但是只能退回到编辑状态,不能完全退出。请各位兄台指点1,2.
具体如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
DeactivateRTProject (  );
}

}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答案在 2008-2-19 10:09: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就是退出项目得问题。
我做了个退出系统得按钮,点左键动作退出,但是只能退回到编辑状态,不能完全…
--------------------------------------------------------------------------------------------
可以使用向導功能來做退出。
因為DeactivateRTProject (  );函數具有參數,而無參數的的調用只是退出到Wincc資源管理器。
向導中可以選擇取消激活,取消激活并退出Wincc資源管理器,取消激活并重啟系統等等選項。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关于位地址置1置0你的写法没有错误,
请检查一下PC ACCESS里面是否组态为,读/写

楼主:
楼上是说动态向导里吗?
我试过的,但是随便点下鼠标就退出了啊。
那其他按钮咋办啊 。
还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我看了一下是RW组态啊。
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 。晕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答案在 2008-2-19 10:33: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是说动态向导里吗?
我试过的,但是随便点下鼠标就退出了啊。
那其他按钮咋办啊 。
还请…
--------------------------------------------------------------------------------------------
運用向導需要指定對象,如用戶指定對象為按鈕,那么就會在按鈕上組態,作用與您自己編寫C腳本作用相同。
您使用向導完成后,也同樣可以在按鈕事件中找到相應腳本。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yuanle
刚才是我理解有误,已经搞定了 。

楼主:
那第一 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费解中,孩请各位指点啊。
多谢各位啊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变量的格式问题。
不过又遇见了个新问题:
用Wincc的时钟控件做了个日期和时间的显示。
可是随着秒的变化,是乎背景也跟着闪烁。
这是咋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