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变频质量区别-供参考

楼主(2008-02-19):
   这几年下来用了一大堆变频,修了不少,总结了它们的质量,各有千秋,供大家参考:仅是45KW-90KW间.
   1.西门子: 一但炸机,一般IGBT和整流桥全部报废,驱动也会完蛋,维修价值不大.
   2.三垦:容易报欠压,主要是接触器不工作,一般是变压器坏,因为变压器里面有个保险管,该保险管一断  就完蛋.三垦一般不会轻易坏模块,但是时间用长了有、容易报警SC,主要表现带不动负载,此时从参数入手就解决问题,否则要换霍尔,好维修也好赚钱.
   3.安川:质量可靠,在灰尘多的地方容易报OH1,换三线风扇就可以,但是炸模块后直接换上,一般快熔也完蛋,原装快熔价格非常高,很少换到驱动板.
   4.日立:是最气人的,首先是:45KW用150A的IGBT,55KW用200A.45KW-75KW用的都是同一型号的200A整流桥,该桥最容易坏,以前最怕它出现E23报警,当时一般只能换驱动板解决,但是现在自己也会处理E23了,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只我用户环境使用的日立一般是炸直流端子,总结经验是灰尘缘故吧,但是南京那边也分析不出个所以来.
   5.现在用进口的就用LG,用国产的就用阿尔法了.年低刚进了20套大功率阿尔法,全部用了,试验性开机,启动电流达220A(55KW机),硬把机器转动起来....另我汗颜呀...中国的月亮与外国的月亮是一样圆...
   5.LG:主要体积太大,显示的电流和实际的电流不同,使用前必须耐心调整所有参数,LG的用料就是所谓的真材实料,鼓掌率少......

网友A:
潘工,您好!印象中日立用的是三菱的模块,三菱的电流标注和欧美的西门康是一样的,他的Ic值的工作温度是Tc=25°C来标注的,这和欧美其他厂家的标注Tc=85°C相比较,刚好要降额一档,也就是说他用150A的模块只相当于100A。

网友B:
诧异!日立只有SJ300-007HFE一款用的是三菱CM10 AD 012H,

网友C:
西门子: 一但炸机,一般IGBT和整流桥全部报废,驱动也会完蛋,维修价值不大.

就是这样的哦!

网友D:
日立是最气人的,能否指点一下E23报警时模块不坏如何修里.
Email:zyzjpwxm2003@yahoo.com.cn我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