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能否实现在线修改

楼主(2008-02-19):
想在线修改一个算法的系数,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导致系统重启?

网友A:
可以在线修改,只要你不改硬件组态就不会重启

网友B:
改之前要检查清楚,不要改错啊!

网友C:
PLC一般都可以在线修改

网友D:
s7-300可以在线修改程序

网友E(2008-08-17):
硬件配置不可以在线修改,程序在线修改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线修改,只要你不改硬件组态就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