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clink串行通信地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19):
本人之前请教过一台触摸屏与多台PLC通信的问题。课题是使用一台CP1L做主站,触摸屏与其他5台CP1L分别做为一个从站与主站连接。
我的问题是,如果选择在PC LINK模式下,主从站所分配的10个通道的数据,是否是周期性的自动发送,还是需要用户在程序中使用SEND等指令控制发送呢? 另外,如果将触摸屏接入该PClink的网络,作为一个从站节点,该触摸屏是否可以即时性的自由地访问并更新主站PLC中各从站通道内的内容呢?本人新手,恳请高手解惑!!

楼主:
原来,PC LINK 是自动并同时发送的。触摸屏不能接入PC LINK中,必须单走HOSTLINK。

网友A:
5个plc之间的通讯是PC LINK方式,而触摸屏与主站的PLC通讯是用HOST LINK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