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执行器,执行机构,定位器,减压器

楼主(2008-02-19):
文章摘自:上海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海自仪公司技术中心
在过程控制系统中,执行器接受调节器的指令信号,经执行机构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直线位移,去操纵调节机构,改变被控对象进、出的能量或物料,以实现过程的自动控制。
执行器常常工作在高温、高压、深冷、强腐蚀、高粘度、易结晶、闪蒸、汽蚀、高压差等状态下,使用条件恶劣,因此,它是整个控制系统的薄弱环节。如果执行器选择或使用不当,往往会给生产过程自动化带来困难。在许多场合下,会导致控制系统的控制质量下降、调节失灵,甚至因介质的易燃、易爆、有毒而造成严重的事故。为此,对于执行器的正确选用和安装、维修等各个环节,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执行器的分类及特点
执行器按其所使用的能源形式可分为气动、电动和液动三大类。
(1)电动执行器
电动执行器是以电能为动力的,它的特点是获取能源方便,动作快,信号传递速度快,且可远距离传输信号,便于和数字装置配合使用等。所以电动执行器处于发展和上升时期,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装置。其缺点是结构复杂,价格贵和推动力小,同时,一般来说电动执行器不适合防火防爆的场合。但如果采用防爆结构,也可以达到防火防爆的要求。
(2)气动执行器
气动执行器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具有结构简单、动作可靠稳定、输出力大、维护方便和防火防爆等优点。所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部门,特别适用于具有爆炸危险的石油、化工生产过程。其缺点是滞后大,不适宜远传(150m以内),不能与数字装置连接。
目前,国内外所选用的执行器中,液动的很少。因此,本书只介绍电动和气动执行器。
(二)执行器的组合方式
目前执行器都有相应的辅助装置,如电/气转换器、阀门定位器等,根据实际需要可组成多种形式的电/气混合系统。图8-1给出了各种组合方式。
(1)气动调节器-阀门定位器-气动执行器
这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气动控制系统组合方式。通过阀门定位器的辅助作用,可使气动执行器准确定位,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调节信号的压力,增大执行器的输出力(力矩),增强执行器的工作平稳性。因此,一般适用于准确定位、差压较大的场合。
(2)气动调节器-气/电转换器-电动执行器
该组合方式通过气/电转换器将气动调节器的气压信号成比例地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从而推动电动执行器工作,实现了气动信号的远传及与数字装置的连接。

(3)电动调节器-电/气阀门定位器-气动执行器
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组合方式,通过电/气阀门定位器可实现传输信号为电信号,现场操作为气动执行器。因此具备电动和气动执行器的优点。电/气阀门定位器实际上是电/气转换器和气动阀门定位器的结合。
(三)执行器的基本结构
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阀(调节机构)两个部分组成,图8-2为气动执行器的外形图。执行机构是执行器的推动装置,它根据控制信号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推力,推动调节阀动作。调节阀是执行器的调节部分,在执行机构推力的作用下,调节阀产生一定的位移或转角,直接调节流体的流量。
为了保证执行器能够正常工作,提高调节质量和可靠性,执行器还必须配备一定的辅助装置。常用的辅助装置有阀门定位器和手轮机构。阀门定位器利用反馈原理改善执行器性能,使执行器能按调节器的控制信号,实现准确定位。手轮机构用于直接操作调节阀,以便在停电、停气、调节器无输出或执行机构损坏而失灵的情况下,生产仍能正常工作。
二、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的作用是根据输入控制信号的大小,产生相应的输出力f(输出力矩m)和位移(直线位移  或角位移θ),输出力f(输出力矩m)用于克服调节机构中流动流体对阀芯产生的作用力(作用力矩),以及阀杆的摩擦力、阀杆阀芯重量以及压缩弹簧的预紧力等其他各种阻力;位移(  或θ)用于带动调节机构阀芯动作。
执行机构有作用和反作用两种作用方式:输入信号增加,执行机构推杆向下运动,称为正作用;输入信号增加,执行机构推杆向上运动,称为反作用。
(一)电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接受电动调节器输出的0~10ma,dc或4~20ma,dc信号,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输出轴角位移或直线位移,去操纵调节阀,以实现自动调节。
电动执行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直行程与角行程式。前者用于操纵直行程调节机构,后者用于操纵转角式调节机构,两者都是以二相异步伺服电机为动力的位置伺服机构。角行程式执行机构又可分为单转式和多转式。单转式输出的角位移一般小于3600,通常简称为角行程式执行机构;多转式输出的角位移超过3600,可达数圈,故称为多转式电动执行机构,它和闸阀等多转式调节阀配套使用。
1、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电动执行机构由伺服放大器和执行单元两大部分,其结构原理方框图如图8-3所示。
               图8-3  电动执行机构组成框图

为满足组成复杂调节系统的需要,伺服放大器有三个输入信号通道和一个位置反馈通道。因此,它可以同时输入三个信号和一个位置反馈信号。简单调节系统,只用其中一个输入通道和位置反馈通道。
伺服放大器将输入信号ii和反馈信号if相比较,得到差值信号δi(δi=∑ii-if)。当差值信号δi>0时,δi经伺服放大器功率放大后,驱动伺服电机正转,再经机械减速器减速后,使输出转角θ增大。输出轴转角位置经位置发送器转换成相应的反馈电流if ,反馈到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端使δi减小,直至δi=0时,伺服电机才停止转动,输出轴就稳定在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位置上。反之,当δi<0时,伺服电机反转,输出轴转角θ减少,if也相应减小,直至使δi=0时,伺服电机才停止转动,输出轴稳定在另一新的位置上。
图8-4给出了电动执行机构的静态特性图。图中显示,输出轴转角θ和输入信号ii之间成一一对应的比例关系,其静态传递系数k为9o /ma。
2、伺服放大器
伺服放大器主要由前置磁放大器、触发器和可控硅交流开关等构成。它与电机配合工作的伺服驱动电路如图8-5所示。
前置放大器是一个增益很高的放大器,根据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相减后偏差的正负,在a、b两点产生两位式的输出电压,控制两个可控硅触发电路中一个工作,一个截止。当前置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极性为a(+)、b(-)时,触发电路2截止,可控硅scr2接在二极管桥式整流器的直流端,它的导通使桥式整流器的c、d两端近于短接,故220v的交流电压直接接到伺服电机的绕组ⅰ,同时经分相电容cf加到绕组ⅱ上,这样,绕组ⅱ中的电流相位比绕组ⅰ超前90o,形成旋转磁场,使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如果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极性和上述相反,即a(-)、b(+)时,触发电路1截止,可控硅scr1不通,而触发电路2控制scr2完全导通,使另一桥式整流器的两端e、f近于短接,电源电压直接加于电机绕组ⅱ,并经分相电容cf供电给绕组ⅰ。这样,绕组ⅰ中的电流相位比绕组ⅱ超前90o,电机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由于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很高,只要偏差信号大于不灵敏区,触发电路便可使可控硅导通,电动机以全速转动,这里可控硅起的是无触点开关的作用。当scr1和scr2都不导通,伺服电机停止转动。
3、执行单元
执行单元由伺服电机、机械减速和位置发送器三部分组成。执行单元接受伺服放大器或电动操作器的输出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经机械减速器减速后变成输出力矩推动调节机构动作。与此同时,位置发送器将调节机构的角位移转换成相对应的0~10ma,dc信号,作为阀位批示,并反馈到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端作为位置反馈信号以平衡输入信号。
1、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实际上是一个二相电容异步电机,它将伺服放大器输出的电功率转换成机械转矩,作为执行器的动力部件。
伺服电机由一个用冲槽硅钢片叠成的定子和鼠笼式转子组成。定子上均布着两个匝数、线径相同而相隔90o电角度的定子绕组ⅰ和ⅱ。由于分相电容cf的作用,ⅰ和ⅱ的电流相位总是相差90o,其合成向量产生定子旋转磁场,定子旋转磁场又在转子内产生感应电流并构成转子磁场,两个磁场相互作用,使转子旋转。
如前所述,转子旋转方向取决于ⅰ和ⅱ中的电流相位差,即取决于分相电容cf串接在哪一个定子绕组中。
2、减速器
由于伺服电机大多是高转速小力矩的,必须经过近千倍的减速,才能推动调节机构。常用的减速器有行星齿轮和蜗轮蜗杆两种,其中行星齿轮减速器由于体积小、传动效率高、承载能力大、单级速比可达100倍以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3、位置发送器
位置发送器的作用是将电动执行机构输出轴的位移转变为0~10ma,dc反馈信号的装置。其主要部分是差动变压器。
差动变压器的铁芯与凸轮斜面是靠弹簧相接触的,因此当输出轴转动时带动凸轮使铁芯左右移动。凸轮斜面将保证铁芯位置与输出轴之转角成线性关系。输出轴旋转90o时,铁芯在线圈中相应地移动8mm。
(二)气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接受气动控制器或阀门定位器输出的气压信号,并将

网友A:
喜欢气动的执行机构

楼主(2008-04-09):
气动的是比较好的。。

楼主:
http://www.mc-saic.com/article.asp技术中心

网友B(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

网友C:
好坏是根据使用现场实际情况来做决定的

网友D:
收藏此文章。调节阀的执行器的性能好坏非常重要,根据工艺设备选阀门的口径就显的更为重要,调节输出最好在2/3附近。选择一台性能稳定的调节器;

推荐AI-808AL5带伺服功能的调节器。

网友E:
嗯,果然很专业,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