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plantscape 网络接口问题

楼主(2008-02-19):
HONEYWELL plantscape R320网络接口有特殊要求吗?服务器这边硬件有点问题,想弄台备份,网卡不知道咋配

网友A:
普通网卡,采用的是以太网络结构,传输协议为MODBUS协议

网友B(2008-04-06):
Intel 网卡.最好是服务器 级别的,

标配是Intel 8470C3,pro 100S  Server网卡.

做FTE则一定要这一类的Server卡,但是不一定是这个型号的.

以太网单网的话,则无所谓.

协议根本不是 Modbus TCP.

是专用协议,应该是 EtherNet / IP.

服务器跟CPU-C200之间通讯通过 RSLINX的企业版进行.

网友B:
另外,有一个时期的版本 流行 服务器 通过ControlNet 跟 CPU通讯,

所以服务器中插的是 ControlNet的专用网卡.

速度是5M,介质是RG-6 同轴电缆.

服务器跟客户机之间的是 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