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要实现一个运动控制,3轴的,基本上就是直线运动!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请问采用什么运动控制卡比较好!电机选用松下的200W的电机,如果我采用电机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伺服驱动器上,控制卡不做反馈处理,能否达到要求?

楼主:
现在了解的控制卡有固高  雷赛  研华等几家,没什么经验,大家讨论一下啊,主要是精度问题,半闭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用什么传动方式?

楼主:
丝杠传动,螺距5mm

楼主:
如果用全闭环控制,怎么利用编码器信号进行控制那,PID么,是不是需要自己用VC  VB来编程,是否控制卡有自己的函数库可以调用

网友B:
"怎么利用编码器信号进行控制那,PID么,是不是需要自己用VC  VB来编程,是否控制卡有自己的函数库可以调用"
看你用的什么控制卡了.

定位精度0.01,用半闭环有可能实现,不过,这主要是看机械部分了,当然,还要看一共有多长的行程.

楼主:
不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控制卡怎样,行程最大600mm!

网友C:
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就是脉冲最高频率25kHz,可能采用我们的串口步进卡就可以工作了,详情可登陆http://www.lintron.com.cn,或者到我的工控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50471有产品简介.

网友D:
TRIO运动控制卡,在此类3轴直角坐标机器人上应用的也很成功。当然成本高,但是性能应该不会让你失望。此外,如果你选用松下的电机,为什么不用400瓦的呢?他们的安装尺寸是一样的,区别在于电机的长度而已。主要是目前市场上400瓦的价格要低于200瓦。这样的话,你的电气安全系数提高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E:
可以用我司的USB接口三轴运动控制,内部自发脉冲.用VB编成调试非常简单,物优价廉¥680元/台
欢迎您来函致电咨询。0755-33643798  周
邮箱:rosezsy@126.com

网友B:
"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就是脉冲最高频率25kHz,"
如果是步进电机,这么算问题不大.如果是伺服,分辨率最好比精度要求高一个数量级,至少要差3倍.分辨率提高以后,自然信号频率也要提高.

楼主:
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就是脉冲最高频率25kHz

怎么计算出来的,不明白

网友F:
加个光栅反馈,比较可靠。半璧还不把握

楼主:
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传动为丝杠,螺距为5mm,用半闭环不能实现么,板卡反馈编码器做PID运算如何?固高的4轴卡如何,暂定固高的卡!

楼主:
如果加光栅尺,是不是每个轴都需要加,光栅尺成本多少啊!输出信号又是什么,不懂的太多,请指教了

网友G:
加光栅尺,国产和国外的相差5倍之多,国外的封闭式价格1M的5UM精度的10000-7000之间吧,开放式的便宜一些,1M要3000-8000之间。
输出信号跟编码器一样的。

网友H:
您的要求并不高,关键还是在于机械传动部分,电气上达到1个丝的精度很容易的,就按您1W个脉冲转1圈来计算,控制器的脉冲频率才(250/5)X10000=500K(HZ),也很容易达到的.国内的开环卡都能实现,没必要用闭环的,光栅尺的输出信号和编码器差不多,但是您没必要加.

网友I:
如果必须要求+/-0.01的话,电气板卡可以实现,国产的都可以,也很容易,但是机械达不到这个精度,或者说保持不了这个精度,我不是说新机器,是说用过一段时间后就完了。建议了解一下全闭环,国产光栅有上海平信,我不做推销,只是知道。如果是雕刻机一类的设备,还有上海奈凯控制卡。

网友B:
一丝的要求,开环或者说半闭环实现,对机械要求不是很高,应该没有问题.当然加上光栅尺会更有把握.

上海平信有光栅吗?印象中,他们主要是卖磁栅的.

计算出25K的频率,是直接把精度要求当作分辨率,认为系统一个脉冲移动1丝.不过,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步进电机,在细分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精度比分辨率更高,一个脉冲对应1丝,就可以保证1丝的精度.而伺服系统,重复精度比分辨率要低几倍,要保证1丝的精度,一个脉冲最多对应2微米才比较有把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选电机的编码器为10000/转,250mm/s,5mm的导程,按10000脉冲/转计算,在最高速度下需要脉冲频率为:500K,这样,0.01mm对应20个脉冲!这样控制精度差开环控制差不错吧,机械上精度满足要求,<0.01mm

网友B:
您用的什么型号的松下?有的伺服脉冲接口最高频率只有500K,保险起见,建议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到5000/转,或者2500/转,这样脉冲频率就可以降到250K,或者125K。甚至可样,控制器的选择余地可以大一点。

楼主:
电机:MINA A4,在差分输入情况下输入频率可达2MHz;光耦是500Khz。

网友J:
如果三轴不需要插补,可以考虑使用PLC,从实际运用中来看,电器部份的理论精度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只要把机械部份做好,电机的选型做好,是可以不一定要使用板卡的,这样成本上会节省很多。

网友K:
关键是看你的成本预算了,闭环、半闭环都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在选控制卡的时候,价格就不一样了。国产带全闭环功能的也不便宜阿,进口的里面,名气比较大,性能也不错的,最便宜的应该算是PMAC的104卡和Galil的卡了吧,肯定在1万以内。其它的,都得过1万了

网友L(2009-02-16):
安川MP2000  ;三菱。PMC300都可以。

网友M:
速度250mm/s,定位精度+-0.01mm,传动为丝杠,螺距为5mm,用半闭环不能实现么,板卡反馈编码器做PID运算如何?固高的4轴卡如何,暂定固高的卡!

-------------------带位置闭环的卡,+/-20个脉冲的精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N:
pmac的或者parker的卡可以考虑

网友O:
按照你的要求:250mm/s;如果用丝杆传动的话导程我们选L=10mm,则电机工作速度要求是1500r/min,三轴控制如果没有过高的同步或者插补要求的话,建议用PLC来做控制就足够了,而且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