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模拟时显示乱码

楼主(2008-02-19):
抽空学习触摸屏的,为什么使用绘图中文本时,写中文.离线模拟就显示乱吗呢.写英文就没问题呢??
使用的:MT506L
每次学习都要受到打击

大虾提供帮助

网友A:
语言 要设置为东方语言

楼主:
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东方语言OK

楼主:
又一个问题:怎么只能使用默认的16号字呀,调大调小都不行的??

网友C:
可以的啊,在描述一栏设置。

楼主:
强哥,没找到你说的什么描述栏呀.
学这东西繁

网友D: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E:
 Wang-fei:  11:23:00
    又一个问题:怎么只能使用默认的16号字呀,调大调小都不行的??

      没明白你说是什么时候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字体大小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在文本元件的内容或者功能键的标签,每个我都发现没法调字.只要一调,字就不见影子了!

网友F(2009-02-06):
最小只能到16号字,8号没法显示的,是不是你把字改大了超出屏幕显示范围了?

网友G:
电脑有时会有错码的,你没有有多试几次?

网友H:
设置的语言选择不正确;

网友I: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