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SIEMENS802D车螺纹

楼主(2008-02-19):
SIEMENS802D能不能用G33功能车螺纹?我家的两台数控立车都不能,是设定有问题吗?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系统里怎么没有设定螺纹加工起始角的M24000参数?

楼主:
咨询西门子,说位置编码器参数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须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A:
SIEMENS802D的螺纹加工要看机床制造商有没有做那个循环在里面,由于802D的内存比较小,好多公司为了多留点空间出来,就把不常用的 循环去掉了.

网友A:
你可以用制造商进去看看.

网友A:
制造商密码进去

楼主:
SIEMENS802D不用循环,也能G33功能车螺纹,我家的两台数控卧车都能用的呀?

楼主:
西门子6FX2001-2CF00编码器每转发多少个脉冲?6FX2001-2CF00对应的是固定一种的编码器吗?再有802D的30200,31040该怎么设定呀?哪位大哥知道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