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2-19):
MM440的变频器 参数设置肯定没问题 可按下启动以后电机就是不动 可我检查过电机也没问题呀 大家帮忙想想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啊?

网友A:
没有给定输出

网友B:
如果排除外部条件,比如接线,电压,故障等
肯定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参数设置肯定没问题?那只有变频器损坏了!

网友D:
参数没问题,那么按启动后 变频器有反应吗,还是有输出电机不转?

网友E:
看变频器有输出电压吗?有 电机不转有可能参数设置不好

楼主:
经过检查呢 变频器 有输出 但是有两相那个电压值比较低 其他又没问题  输出电机不转 是不是缺相啊?

网友F:
呵呵,那还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嘛,应该与电机无关。

网友G:
变频器肯定有问题,与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H:
控制方式设定,有没始能输出?

网友I:
面板上有没有频率向上走,如有就说明变频是在运行.

网友J:
检查一下运行模式,是HAND还是AUTO,AUTO模式下要给运行信号才能运行,HAND模式下能直接启动。我公司的MM430的输出电压也是350V左右。

网友K:
变频有问题!

网友L(2016-12-23):
八年了!!!!!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提的问题发现问的好白痴啊。好多基本的信息都没提供,亏得各位还能作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