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借人气问问如何连接两个GPRS模块?

楼主(2008-02-19):
最近我使用IWOW的TR800来做一个无线数传的项目,我在想移动既然分配给模块的ip是内网ip,那是否意味着两个模块连上GPRS网络之后,他们都是获得同一内网里的ip,就像连接到同一路由器里面的两台机器一样?
另外共享一下我觉得不错的技术QQ群
群55349647和52497844都是GPRS技术交流群,讨论Wavecom,IWOW的TR800,simcom等GPRS模块应用技术;
6281245 vc24小时在线。

网友A:
嗯,正常是这样没有错的!而且原先很多城市也是支持这种连接方式的!不过现在很多移动因为APN的业务,将原先动态ip的这种可连接方式取消了!所以楼上这位兄弟,可以先进行一试。

网友B:
我昨天试了,用两个模块分别做MODEM给两台机子上网,好象不行呀.我是这样判断的,两台gprs模块上网后得到的ip地址的为10.72.20.***;另一个为10.72.23.***,这两台的机子不处于同一网段,而且我用net view命令也看不到另一台的机子(工作组都是MSHOME).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望同僚的兄弟指教.

网友A:
其实你用不着那边麻烦,你可以从网上下一个tcp的测试程序,里面有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那把这个软件分别装到两台电脑上,用modem拨上上网后,一台机做server一台机做client端,建立tcp链路,看看是否能通。。。

网友C:
建议看看老贴和精华贴,里面有比较具体和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