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大小的电压,触电时,是交流电厉害还是直流电厉害

楼主(2008-02-19):
同样大小的电压,触电时,是交流电厉害还是直流电厉害

网友A:
应该直流电厉害
电解
人是电解质

网友B:
考虑频率的影响,才说是交流的。

网友C:
个人认为是交流电

楼主:
不管交流还是直流,请说出你们的理由,好吗

网友:
说实话,不太清楚。但是我记得小时看过一个节目。当年爱迪生和威石顿豪斯两个人在争给居民供电是交流供电还是直流时。假如地底埋藏直流电线,马车在上面走,能感受到不安,容易急躁。。所以我想。应该是直流吧。。。。。再加上电解质的性质。应该是直流危险大。

网友B:
因为中国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和人体的正常70HZ非常接近,所以交流危险。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在 2008-2-20 10:32:00 发表的内容:
  说实话,不太清楚。但是我记得小时看过一个节目。当年爱迪生和威石顿豪斯两个人在争给居民供电是交流供电还…
--------------------------------------------------------------------------------------------
爱迪生反对交流电的主要理由不就是交流电不安全吗?

网友:
但那是爱迪生攻击的方式而已.爱迪生人品不咋地.....

网友D:
直流电的负端是怎么接地的?

网友E: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居民供电是直流的话!!!!!!!!!!!

网友F:
同频率时,交流电厉害.

网友G:
买五斤火腿肉,分别通上交流电和直流电,试验一下就好了,试验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H:
肯定是交流电强

网友I:
直流电流、高频电流、冲击电流和静电电荷对人体的伤害程度较工频电流为轻。

网友:
转贴 百度搜索

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电流通过人体后,能使肌肉收缩产生运动,造成机械性损伤,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和化学效应可引起一系列急骤的病理变化,使肌体遭受严重的损害,特别是电流流经心脏,对心脏损害极为严重。极小的电流可引 起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死亡。电击伤对人体的伤害 程度与电流的种类、大小、途径、接触部位、持续时间、人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等都有关系。
  1、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对人体的影响也越大, 因此,接触的电压越高,对人体的损伤也就越大。一般将36伏以下的电压作为安全电压。但在特别潮湿的环境中即便接触36伏的电源也有生命危险,所以在这种场所,要用12伏安全电压。
  2、交流电对人体的损害作用比直流电大,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对人体影响也不同。人体对工频交流电要比直流电敏感得多,接触直流电时,其强度达250毫安有时也不引起特殊的损伤,而接触50赫交流电时只要有50毫安的电流通过人体,如持续数十秒,便可引起心脏心室纤维性颤动,击导致死亡。交流电中28-300赫的电流对人体损害最大,极易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20000赫以上的交流电对人体影响较小,故可用来作为理疗之用。我们平时采用的工频交流电源为50赫,从设计电气设备角度考虑是比较合理的,然而50赫的电流对人体损害是较严重的,故一定要提高警惕,搞好安全用电工作。
  3、电流持续时间与损伤程度有密切关系,通电时间短,对肌体的影响小;通电时间长,对肌体损伤就大,危险性也增大,特别是电流持续流过人体的时间超过人的心脏博动周期时对心脏的威胁很大,极易产生心室纤维性颤动。
  4、通过人体的电流途径不同时,对人体的伤害情况也不同。通过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电流强度越大,其后果也就越严重。由于身体的不同部位触及带电体,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途径均不相同,因此流经身体各部位的电流强度也不同,对人体的损害程序也就不一样。所以通过人体的总电流,强度虽然相等,但电流途径不同,其后果也不相同。
  5、电流对心脏影响最大。

 应此,交流比直流伤害大..看来偶先前的看法错了...

网友J(2008-03-23):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