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想问一下 交流伺服电机对外 辐射和噪音大么

楼主(2008-02-19):
想选择款交流伺服电机,做个跟随系统,跟随一个平台移动。 被跟随平台有速度传感器,交流伺服电机的辐射和噪声会不会影响传感器精度。 怎样减小伺服电机噪声和辐射的影响。
哪个牌子的 伺服电机噪声小些(本人新人  看了点伺服电机选型和伺服驱动器说明书,问得不恰当,请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
按照一般配线来看。干扰不大。

网友A:
因该没有问题了,现在的系统都很成熟

网友B:
干扰不大

网友C:
干扰大小,也是个相对概念.恐怕,只有试过才知道.我接触过几个做超声检测的用户,认为交流伺服干扰大,不能用.

网友D:
屏蔽做得好,滤波器用上,干扰会比较小.
否则干扰还是很大的。

楼主:
和电机的品牌有没有关系啊 哪个牌子的好些
  看了下安川和松下电机的介绍 好象都有内置噪音滤波器和陷波器等去噪方式

网友E:
  屏蔽做得好,滤波器用上,干扰会比较小

同意!

楼主:
怎样做好屏蔽,伺服驱动器本身就考虑了,还是要使用者另外考虑。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8-2-19 23:34:00 发表的内容:
  干扰大小,也是个相对概念.恐怕,只有试过才知道.我接触过几个做超声检测的用户,认为交流伺服干扰大,不能用.
--------------------------------------------------------------------------------------------
那有没有 什么好的方法  降低交流伺服对外的干扰...
      有没有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 对外辐射相对比较小

网友D:
动力电缆、反馈电缆均采用屏蔽线、驱动器外壳接地等。

网友C:
"驱动器外壳接地"
"地"要切实可靠.

"怎样做好屏蔽,伺服驱动器本身就考虑了,还是要使用者另外考虑。"
伺服驱动器本身会有考虑,但用户也要考虑.

楼主:
下面引用由叫我小白在 2008-2-20 21:30:00 发表的内容:
  动力电缆、反馈电缆均采用屏蔽线、驱动器外壳接地等。
--------------------------------------------------------------------------------------------
我觉得用屏蔽线和接地,是不是主要消除外界噪音和辐射对电机的影响,而对减小和消除,电机对外界的噪音和辐射,影响是不是不大。

网友F:
你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啊,你看看BERGER-LAHR的电机吧

网友G:
什么速度传感器啊?

网友H:
干扰大不大看你的场合了,总之伺服是个高频干扰源.用时,该接地的接地,该屏蔽的屏蔽

网友C:
没见过有谁用专门设备定量的测量干扰强度,所谓干扰大小,就完全是使用感受问题。只有自己试,才是真有谱的,问别人,则很难讲。小马过河的故事听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