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公司有一台三相 自耦 感应炉用变压器 530KVA , 情况是变压器在不带任何负载情况下 一送电开关就跳 ,连接电缆检查没发现有问题,后领导认为变压器有问题  就送厂家维修 .经厂家维修后,该变压器还是出现跟以往一样地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开关多大的?小吗?仔细看一下开关的性能!

网友B:
变压器上电短时间电流很大!

楼主:
开关的可能性不大 不经变压器时 电直接去熔化炉电流更大(一路电经变压器 另一路市电直接接上) 但开关不跳  .  至于变压器 短时间的励磁涌流 就以这问根源  但以前用时并没出现我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