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一个关于变频器刹车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一台驱动30KW电机的6SE70 MC系列变频器,从高速降到零速时,无法实现按照设定时间完成。我将降速时间参数P464设为50(秒)结果电机拖动辊子由于大的惯性,需要近十分钟时间才可以停下来。是否由于变频器刹车系统没有投入工作,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大惯性负荷,刹车系统没有投入使用,而你用很快的时间停下的话,变频器应该报过电压的故障呀!你那样的情况成了自由刹车了,可否设置停机直流制动呢?我对西门子的变频器不是很熟。

楼主:
谢谢你,你说得很有道理。说来也挺奇怪的。当机速由1300m/min降到900m/min,可以很快停到900m/min ,这时候,按停机开关,变频器因为失电,变成自由刹车了,以前可以在2至3分钟,由900m/min降到0速。可是最近却要近十分钟才会停下来,由于昨天作了一个试验,将电机进行反转,只是颠倒电机线,之后,再次开机时,车间就反映停机时间过长了。是种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变频器刹车,应该以变频器断电前时间,还是断电后时间为依据的,刹车时间,和斜坡减速时间是同一个概念吗?

网友B:
根据您所说,我人为可能在电机正在旋转当中 的时候把变频器给停了,这样 变频器无法反相制动 造成完全靠电机自身随惯性慢慢停车
有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 在电机转速还很快时变频器被分闸,如进线接触器断开
2 在电机转速还很快时变频器接收到停止命令同时使能信号撤销,如P561 和P555-560
3 在停止过程中变频器报故障
您可以检查出现此问题前 是否有人改过什么参数或程序

网友C:
变频器是以断电以前作为刹车依据的.

网友D: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E:
是呀,动作没完成,怎么能断电.

网友:
呵呵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停车后还要断开接触器
为了保护变频器吗
建议你修改一下你的控制电路
看能不能完成制动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