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械抱闸的伺服电机servo-ON时,轴还可以转动吗?

楼主(2008-02-19):
无机械抱闸的伺服电机servo-ON时,轴还可以转动吗?

网友A:
给了指令,就可以转动.当然,零飘也是一种指令

楼主:
没有任何指令情况下,还可以转动吗?
另外,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伺服驱动器中的自锁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我的意思是无任何机械抱闸装置,单靠驱动的电路实现.

网友A:
没有指令,就不转了.

通过对位置偏差的修正来实现位置锁定

网友B:
位置模式下,无新指令,即锁定在当前位置。

速度模式下,指令为零,原则上可实现零速锁定,但多数系统往往存在偏移。

原理可参阅自控理论。

楼主:
换句话说:怎么样才能使无抱闸的伺服电机在无指令下用手不能转动轴(用力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C:
波恩说的很对。你在伺服驱动器上用位置模式,是可以输出零速转矩的。

网友A:
换句话说:怎么样才能使无抱闸的伺服电机在无指令下用手不能转动轴(用力很大的情况下).
给比较大的增益.

网友D:
如果增益大了是否影响电机的性能呢?

网友A:
当然影响.比如,增益太大,电机就会震动.要通过调试找到合适的增益大小.伺服的性能,就是调出来的.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麻烦,甚至很困难的事情.

网友E:
新的伺服电机一般你先可以让它自行整定!!然后在自己慢慢改!!最好是带你工作的负载时整定是最好的!!

网友F(2008-04-28):
垂直轴用的伺服电机,如果刹车坏了,去掉刹车不用,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G:
垂直轴如果原来有刹车,去掉不用可能就会掉下来

网友F:
我想问一下垂直轴用的伺服电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刹车坏了,想临时用一段时间,去掉刹车不用,停机时我们人为的让垂直轴下落到最下端,或者在下端垫一块软木.排除异常断电.这样可以不.

网友G:
这样做很不安全,正常工作时或许可以靠垫的,如果发生系统报警,就会出事,可能的话还是加配重或平衡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