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数显表选择谁好?

楼主(2008-02-20):
特点:
1、新型防振套,流线形设计,手感舒适;
2、大屏幕显示,字迹清楚;
3、金属屏蔽板,防磁,抗干扰能力强;
4、改变传统自动断电,正常操作不断电;
5、全保护功能,防高压打火电路设计;
6、自恢复保险管保护电路设计。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1000V ±(0.5%+4)
直流电压毫伏 40mV/400mV ±(0.5%+4)
交流电压 2V/20V/200V/750V ±(0.8%+6)
交流电压毫伏 40mV/400mV ±(1.6%+6)
直流电流 400uA/4mA/40mA/400mA /20A ±(1.0%+10)
交流电流 400uA/4mA/40mA/400mA /20A ±(1.5%+5)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8%+4)
电容 40nF/400nF/4uF/40uF/200uF ±(2.5%+8)
频率 100Hz/1000Hz/10kHz/100kHz/1MHz/30MHz ±(0.5%+4)
摄食温度 (-40 ~ 1000)℃ ±(1.0%+4)
华氏温度 (8 ~ 1832)oF ±(0.8%+5)
特殊功能 88E
二极管测试 √
通断报警 √
低电压显示 √
相对值测量 √
最大/最小值选择 √
占空比测量 √
模拟棒条 √
数据保持 √
自动关机 √
功能保护 √
防震保护 √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频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自动量程
最大显示 3999
液晶显示 65×45mm
电源 3V (1.5×2)

   |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机身-深灰    防振套-黄色
机身重量  约400g(含电池)
机身尺寸   189×97×35mm
标准配件 表笔,鳄鱼夹各一副,电池,说明书,合格证, 皮盒,TP01温度探头各一个
标准内包装 彩盒
外包装尺寸 465×317×506mm
标准包装数量  30台
标准包装箱毛重 约23kg
这是胜利的vc88e  价格170

楼主:
特点:
1、新型防振套,流线形设计,手感舒适;
2、大屏幕显示,字迹清楚;
3、金属屏蔽板,防磁,抗干扰能力强;
4、改变传统自动断电,正常操作不断电;
5、全保护功能,防高压打火电路设计。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1000V ±(0.5%+3)
交流电压 200mV/2V/20V/200V/750V ±(0.8%+5)
直流电流 2mA/20mA/200mA /20A ±(0.8%+3)
交流电流 2mA/20mA/200mA /20A ±(1.0%+5)
电阻 200Ω/2kΩ/20kΩ/200kΩ/2MΩ/200MΩ/2000MΩ ±(0.8%+3)
电容 20nF/200nF/2uF/20uF/200uF ±(2.5%+20)
频率 2kHz/20kHz /200kHz/2000kHz/10MHz ±(0.5%+4)
电感 2mH/20mH/200mH/2H/20H ±(2.5%+20)
温度 (-40 ~ 1000)℃ ±(1.0%+4)
特殊功能 88C
二极管测试 √
三级管测试 √
通断报警 √
低电压显示 √
数据保持 √
自动关机 √
功能保护 √
保险保护 √
背光显示 √
防震保护 √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频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手动量程
最大显示 1999
液晶显示 65×45mm
电源 9V (6F22)

   |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机身-深灰    防振套-黄色
机身重量  约400g(含9V电池)
机身尺寸   189×97×35mm
标准配件 表笔,鳄鱼夹,电池,说明书,合格证,皮盒,TP01温度探头一个,测试附件
标准内包装 彩盒
外包装尺寸 465×317×506mm
标准包装数量  30台
标准包装箱毛重 约23kg
 这是胜利的vc88c  200元

楼主:
选哪个好啊?

网友A:
似乎应该选择前一个,后一个是三位半,前一个是三又四分之三位。应该比后一个要好,就是电池3v差些,专业一般都9v

网友B:
胜利的质量好
3V电池也方便
精度分别率够用就行

楼主:
关键是后一个多了一个电感测量  大家说这个功能实用吗?

网友B:
电感测量不太实用
小电感不能够用
大的精度也太低

楼主:
[u][b]有谁要的我们一起团购啊![/b][/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