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氢气流量计

楼主(2008-02-20):
 我需要的氢气流量计要求是:
1.温度是常温;
2.压力1.05-1.10MPA;
3.流量在100-1000Nm3/h;
4.管道是DN25.
我原来用的是转子流量计,我希望选用一款精度更高的流量计,希望帮我选择一款,提供相关资料和联系电话,我的EM:xu301308@126.com

网友A:
可以考虑弯管流量计资料我给你发到油箱里!~请注意查收.

网友B:
孔板,微孔,威力巴(或阿牛巴),质量流量计,热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C:
涡街的可以满足!精度可以做到0.5,质量的也可以不过价格上有点高,如果单单是测量,涡街的我相信应该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D(2008-08-20):
质量?质量的话我没工具,否则可以算算精度,这个可能CMF010能做,能做的话精度一般没问题。涡街我怀疑比较危险,精度0.5?哈哈,不可能的拉,气体精度一般都是1以上,加上温压补偿,有1.5就很好了。

超声波的话口径估计不够,精度也不会很好;热式可以试试看。

网友E:
建议选用一体化温度压里补偿涡街流量计!

网友F:
压力补偿涡街流量计!请在邮箱中查收!

网友G:
建议使用涡街流量计(温压补偿型)或者是热式流量计,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H(2008-11-13):
可与我们联系了

用于冶金行业,钢铁加工业,氢气,氧气测量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TGM......Kirchner und Tochter DDM-DS11 KFS SGM DST KLA RAF SGA SGK SKM SKT SMB SMK

网友I:
脉冲型流量传感器具体是怎么用的啊?是不是气体流过传感器一定量的设定值就向外发一个脉冲啊?

比如我想向容器里装3L氮气,传感器每0.5L发一个脉冲,六个脉冲后就是3L,脉冲型流量传感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J(2008-12-19):
可以考虑用SIERRA热质式质量流量计。安装简便,测量比较可靠。QQ61241475

网友K:
叙亚乐的,可以考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