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运动控制,在寻找原点过程中电机轴抖动

楼主(2008-02-20):
安川伺服运动控制,在寻找原点过程中,在运行到一侧限位开关并反向准备找原点时,在此限位开关(即禁止正向的超程限位开关)处时电机轴抖动两次后,正常转向原点.自己通过修改速度环和位置换增益,还有其积分时间,其电机抖动有所改善,但无法消除.同时在此开关处使电机轴受到外力,则电机轴正反向抖动变得厉害.

网友A:
根据描述,感觉还是像伺服参数调整问题。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电机选型不对,负载惯量太大。

网友B(2011-08-05):
安川L型的伺服运动控制中,在寻找原点的过程中,当电机碰到原点的近接开关后,一直反转,直到碰到反向超程近接开关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