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为PLC计算累计流量的程序(图)

楼主(2008-02-20):
    这是Haiwell(海为)PLC计算累计流量的程序例子,可以仿真运行,程序可以到海为的网站www.haiwell.com下载,AI0为瞬时流量,每秒计算一次,先将AI0转换成浮点数(ITOF指令)进行累计以提高精度,V1000-V1001为浮点数的累计值,用FTOI指令转换成整数,V10-V11为整数的累计值,程序图如下:

网友A:
LZ 的上述模拟量输入程序如何进行仿真啊?能讲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模拟量的仿真: 请参考帖子"海为PLC AI/AO模拟量运用介绍(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43939

网友B:
终于在中控网看到HAIWELL的PLC了

楼主:
海为将努力为广大朋友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敬请朋友们多加支持,谢谢!

网友C(2008-04-11):
海为好,希望价格也好

网友D(2008-06-23):
从程序上看,很简单。但如果不做小流量切除,有可能因零位偏差导致总累计值误差。

网友E(2008-07-23):
请问一下!目前海为做的PLC最大的可以扩展到多少点!还有报价!wangwei3941@163.com

楼主:
海为PLC最大支持7个扩展模块,5个通讯口,256DIO,64AIO,另外海为PLC之间可以方便地以Haiwellbus或Modbus协议联网,模拟量模块都带485通讯口支持并行或串行扩展

编程软件(内置仿真器)及选型手册、程序例子等资料可以从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的“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F(2008-11-27):
希望多发一些经典的数据处理的例子,支持!!!!

网友G:
海为是个很好的产品!

网友H(2008-12-28):
支持国产PLC,振兴民族经济

网友D:
好!!只要是稳定,价低就好!

网友I(2009-01-30):
海为产品不错!!!!

网友J:
这个方法太老了!如果累计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大数加小数的情况,难道他不会溢出吗,比如99999999999+0.0000999?肯定会溢出,所以还需要改进: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把这个累计值和一个更大的累计相加,然后这个累计值从新累计就像我们的电子表计时一样,超过60秒就把分钟加1,秒清零,超过60分钟就把分钟清零,小时加1,超过24小时,就把小时清零,天加1,。。。。。。。。。。清零的时候两个或者三个累计值同时清零。

网友K(2009-03-12):
从程序上看,很简单。但如果不做小流量切除,有可能因零位偏差导致总累计值误差。

这个方法太老了!如果累计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大数加小数的情况,难道他不会溢出吗,比如99999999999+0.0000999?肯定会溢出,所以还需要改进: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把这个累计值和一个更大的累计相加,然后这个累计值从新累计就像我们的电子表计时一样,超过60秒就把分钟加1,秒清零,超过60分钟就把分钟清零,小时加1,超过24小时,就把小时清零,天加1,。。。。。。。。。。清零的时候两个或者三个累计值同时清零。

网友L(2010-03-28):
海为PLC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M:
稳定性很好,我用过,两年了都没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提到国产PLC,就一定要价低,国外的产品在低端赔钱卖,就是为了抑制中国的PLC产业发展起来,好在中高端持续获得高的利润.

工控朋友们,拉国产PLC一把!

网友N(2010-08-08):
支持海为!支持优质国产自主品牌

网友O:
支持海为!支持国产自主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