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新增模块说明5

楼主(2008-02-20):
2: 8路热电阻测量模块EDPF-AI8(RTD)
2.1概述
EDPF-AI8(RTD)是EDPF-NT分布式高速智能测控网络中的热电阻测量模块,它主要用于热电阻(PT100,CU50)的测量,模块内部提供2路5mA恒流源,同时提供300Ω精密电阻作为基准,每次选通8路热电阻后都采一次基准,根据基准的电压值计算出恒流源的当前值,光电开关选通8路热电阻,同时把2路5mA电流加到热电阻上,通过测量热电阻上的电压再根据基准测得的恒流源的值计算出热电阻的阻值,模块把每一路的阻值放大100倍后上传,每路的测点类型可以通过组态软件灵活定义。
EDPF-AI8(RTD)技术指标:
检测通道数目:8 路
通道多路开关:光耦继电器
A/D分辨率:16位
输入电压:单极性0-2V
信号放大倍数:5倍
基本测量误差:<0.1%

2.2 模块使用说明
2.2.1 信号端子
采用三线法测量热电阻信号时,8路热电阻模块采用32底座,信号正负端接到端子1~16上,屏蔽线则接至端子17~24上。

端子 说明 端子 说明
1 AI01+ 2 AI01-
3 AI02+ 4 AI02-
5 AI03+ 6 AI03-
7 AI04+ 8 AI04-
9 AI05+ 10 AI05-
11 AI06+ 12 AI06-
13 AI07+ 14 AI07-
15 AI08+ 16 AI08-
17 I01 18 I02
19 I03 20 I04
21 I05 22 I06
23 I07 24 I08

2.2.2 热电阻测量接线

AI8(RTD)对热电阻的测量采用三线法:热电阻有两根等位线一端的两线之一接至对应通道的AI-,另一线接至信号与通道号等值的I,另一端的第三根线接至对应通道的AI+
例如,若将热电阻RT 接至第 n 通道,则接线方法如右图所示。

网友A:
建议有系统性的发帖,这样看帖的人才会明白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