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8-02-20):
我有台老华维的TD1000变频器,刚开始是电源进线短路,坏了模块,换个新的,可一试机,却发现输出U-V  380V正常,U-W 400V多点,V-W却有近800V;后又在输出3HZ试机,U-V,U-W差不多,V-W是他们的2倍电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望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A:
驱动电路也有损坏这处.仔细查找一下!

楼主:
我看了看,P-U,N-U直流电压相差很大,P-U比P-V和P-W小很多,几乎为0,N-U比N-V和N-W大50%.估计是这路驱动有问题, 分析可能是驱动部分问题或者主控板的PWS输出波形问题.如是以上问题,请问一般应出在什么元件上?如何维修呢?

网友B:
建议把模块拆掉,测试驱动6相输出静态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要按运行测6相输出平衡否,就可断定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查U相驱动就可解决问题!一般是光耦和电阻坏的多.

网友C:
查查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刚出差回来. 问题还没着手呢, 我估计应该是驱动有问题,现在量了下输出,U-N没电压,驱动部分看过了,光偶什么的都换过咯,还是老样子,怀疑是主控制板有问题了.等把示波器拿回来我在看看波形吧.

楼主:
还想问问,除了用示波器看波形,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要怎样做才能测试出驱动6相输出静态电压是否正常 呢?望多指教.

网友D(2008-09-07):
这变频器驱动电路有问题,本人在(变频器世界)期刊,05年4期发表(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浅谈)个人见解,望同行共同讨论.qq497647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