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装在一个旋转的设备上引线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啊?

楼主(2008-02-20):
电机装在一个旋转的设备上引线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多大的电机,见过老的饶线机,用碳刷接出来的

楼主:
你好!4KW左右的吧!不过是伺服电机啊!
请指点!

网友B:
伺服电机设计反馈线缆,信号要求很高,从结构设计想点办法最好不要上到需要多圈连续旋转的设备上。实在要上,可以考虑滑环,不过好的滑环比伺服还贵!

网友C:
把驱动器和电机一起放到旋转设备里,然后采用通讯的方法和主控制器连接。这样滑环上只有电源和通讯线,可能好办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不过是这样的我要控制的是一个圆环,圆环是转的,在其上面还要装电机控制圆环大小。圆环中间卡的是玻璃钢模具有很长,滑环要装也只能装的和圆环同心,就是没地方装。现在正想不知道有没有无线遥控伺服,这也是个方案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D:
我们用滑环

楼主:
滑环还不能满足这个项目的要求!因为他不能装的和圆环同心,圆环中间还要卡个很长的铁棒,然后卡紧一起转动。

网友D:
通讯可以用无线通讯
不过电源3*380/220V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TO:张智勇先生:
伺服电机可以无线通讯?请问你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啊!请张大哥多指点。
他们说用碳刷可以,我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碳刷怎么安装!

网友C:
滑环,洋文名字slip ring。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专门的公司提供这种产品的。不是太大功率的电源线用滑环是很常用的,通讯线的也可以用滑环,有的通讯系统支持双路冗余,可大大提高可靠性。询问一下专业的生产商,他们有经验的。

无线的可靠性是否可以高过滑环?何况电源还是要用滑环!

网友E:
同意楼上,名称也叫集电环,根本不需要自己做,很多专业厂家

网友F:
以前啤酒讨论过一个啤酒机械要用到类似的东西。查过资料。不过那个项目没有干。

楼主:
TO:firstrazor  先生:
  情况是这样的装滑环还真是有点难度:
谢谢!各位的指点。
不过是这样的我要控制的是一个圆环,圆环的中心线和地面平行且圆环是转的,在其上面还要装电机控制圆环大小。圆环中间卡的是玻璃钢模具有很长,滑环要装也只能装的和圆环同心,就是没地方装。现在正想不知道有没有无线遥控伺服,这也是个方案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G:
用蓝牙哈哈,开个玩笑

楼主:
谢谢 各位大哥的指点!
  如果我把电源线和通讯线放在一个滑环上  肯定相隔距离不会很远,不知道对通讯线的干扰怎么样?不知道用双路冗余的稳定性怎么样?  请经验比较丰富的大哥们多给点意见!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玻璃钢在 2008-2-22 10:33: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 各位大哥的指点!
  如果我把电源线和通讯线放在一个滑环上  肯定相隔距…
--------------------------------------------------------------------------------------------
先别想太多了,雁还没有打下来,就先别考虑是烤着吃,还是煮着吃了。

网友H:
叫机械工程师改结构^_^

网友C:
去Google一下"slip ring"吧,然后再去问找到的专业公司,好过在这里问...

网友G:
我觉得把蓝牙技术做到里面确实好.
能够实现十米内无其它电子信号干扰.而且可以通过蓝牙传输参数内容

网友:
用水银旋转接头.

网友I(2008-04-08):
不知转速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一试试滑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