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阀和截止阀是关断用阀

楼主(2008-02-20):
文章摘自:上海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海自仪公司技术中心
闸阀和截止阀是关断用阀。是最常见的两种阀门
从外形来看闸阀比截止阀短而高,特别是明杆阀需要较高的高度空间。 闸阀密封面有一定的自密封能力,它的阀芯靠介质压力紧紧地与阀座密封面接触,达到严密不漏。
    楔形闸阀的阀芯斜度一般为3~6度,当强制关闭过量或温度变化较大的阀芯容易卡死。所以,高温、高压楔形闸阀,在结构上都采取了一定的防止阀芯卡死的措施。
    闸阀在开启和关闭时阀芯和阀座密封面始终接触并相互磨擦,因而密封面容易磨损,特别是在阀门处于接近关闭状态时,阀芯前后压差很大,密封面磨损就更为严重。
    闸阀与截止阀相比较,它的主要优点是流体流动阻力小,普通闸阀的流动阻力系数约为0.08~0.12,而普通截止阀的阻力系数约为3.5~4.5。开启关闭力小,介质可以两个方向流动。缺点是结构复杂,高度尺寸较大,密封面容易磨损。
截止阀的密封面,必须施以强制力关闭的阀门才能达到密封,在同样口径、工作压力和一样的驱动装置下,截止阀的驱动转矩为闸阀的2.5~3.5倍。这一点在进行电动阀门的转矩控制机构调整时,应加以注意。
    截止阀的密封面,只有在完全关闭时才相互接触,强制关闭的阀芯与密封面的相对滑移量很小,因而密封面的磨损也很小。而截止阀密封面的磨损,多数是由于阀芯与密封面之前有杂物,或者是由于关闭状态的不严密,引起介质的高速冲刷所致。
    截止阀在安装时,介质可以从阀芯的下方进入和从上方进入两种方式。介质从阀芯的下方进入的优点是当阀门关闭时盘根不受压力,可以延长盘根的使用寿命,并可以阀前管道承压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盘根的工作。介质从阀芯的下方进入的缺点是阀门的驱动转矩较大,约为上方进入的1.05~1.08倍,阀杆受的轴向力大,阀杆容易弯曲。为此,介质从下方进入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小口径的手动截止阀,以阀门关闭时介质作用于阀芯的力不大于350kg为限。电动截止阀一般是采用介质从上方进入的方式。介质从上方进入方式的缺点正好与下方进入方式相反。
    截止阀与闸阀相比较,优点是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制造维修方便;缺点是液体阻力大,开启与关闭力大。
闸阀和截止阀属于全开全关型阀门,作为切断或接通介质之用,不宜作为调节阀使用。
    截止阀和闸阀的应用范围是根据其特点决定的。在较小的通道中,当要求有较好的关断密封性时,多采用截止阀;在蒸汽管道和大直径的给水管道中,由于流体阻力一般要求较小,则采用闸阀。
逆止阀是用来防止管道内介质倒流的一种阀门,当介质倒流时,阀瓣能自动关闭,截断介质流量,避免事故的发生。
    逆止阀的结构根据阀瓣动作的规律分为升降式和旋启式。立式升降式逆止阀应安装在垂直管道上;卧式升降式逆止阀应安装在水平管道上。旋启式逆止阀安装时应注意介质流动方向与阀体所示箭头方向一致,不能装反。
更多技术问题你还可以咨询:http://www.mc-saic.com技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