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传感器

楼主(2008-02-20):
各位好,哪位用过亮度传感器(即:检测白天或夜间的光亮度),或知道有哪些厂家生产,拜托了!

网友A:
光亮度传感器
   供电电压:9V,12V,24VDC
  工作温度:0--40℃,0—70%RH
  存储温度:-10--50℃,0—80%RH
  准确度:±7%或±5%
  重复测试:±5%
  温度特性:±0.5%
  波长范围:380—730nm
  测量范围:0.01---2000LUX、0.01---10000LUX、0.01---         20000LUX
  输出形式:电压输出0—5VDC,电流输出4—20MA,3位半 液晶       显示0-1999
照度变送器工作原理:
  由于硅光伏计的输出与照度(光流量/感光面积)成比例,因此可构成照度计(其它光度值测量都可以采取相应办法将其变换为感光面的照度进行测量),再将光电流通过运放进行电流-电压转换。

   有需求在本坛留言或E-MAIL至zhangzirui36@hotmail.com联系

网友B:
亮度传感器通常使用光电池、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