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安装问题

楼主(2008-02-20):
最近接触DCS,想从PCS7入手,遇到些问题,请各位前辈指教
PCS7的安装环境必须是WinXP 英文版的吗,因为只是学习用,可以使用中文版,或是现在流行的GHOST 版的吗
在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到微软官网却发现有三种不同的组件(数据库组件、Analysis Services 组件、SQL Server 2000 Desktop Engine),请问,该选哪种呢
我现在用的PCS7是从电驴那下载的,请问有哪位前辈用过,给些提示,谢谢了!

网友A:
需要配套来的SQL

网友B:
PCS7 V6.1开始可以安装在中文版的XP系统上。
中文版目前不提供免费下载。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为微软为西门子开发的定制SQL,您到微软的网站上下载的通用SQL是无法使用的,该软件随PCS7软件一同发售。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8-2-20 13:58:00 发表的内容:
  PCS7 V6.1开始可以安装在中文版的XP系统上。
中文版目前不提供免费下载。
Microsoft SQL&n…
--------------------------------------------------------------------------------------------
你好,我的PCS7是从网上下载的,如果有授权文件的话,是否可使用?
http://lib.verycd.com/2006/09/17/0000120293.html
这个就是我下载的网页,上面第4个光盘CD4_MS_TOOLS_WinCC.iso 里面是不是有所需的配套SQL呢?

网友B:
顯然您沒有注意到種子發布者的這段信息:
有许多朋友询问几张盘的内容,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Cd1中包含了所有的完整的安装程序,如果你只是用来做工程,或者是打开PCS7工程,只要下这一张就可以了,里面包含了Siemens Simatic Manager 5.3 SP2 英文版,Wincc V6.0 Sp3中文版,SQl2000,以及一些组件,可以这样说,装了PCS7西门子的大部分常用的东西都有了。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西门子所谓的中文版,并不是所有软件都是中文显示,而是支持中文的意思,打个比方6.1以前的版本中的层不能使用中文,否则传到OS站上可能显示为乱码.PCS7V6中只有WINCC是中文的,其他的基本还是英文。

楼主:
我找了,还是没有,不过谢谢了

网友C:
以下是PCS7 V6.1全套光盘,光盘3(DVD)可以在windows XP和2003下安装
***************************************
1-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Toolset
v6.1 incl. Service Pack 1

2-SMIATIC
PCS 7
Manual Collection
07/2005

3-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Toolset
v6.1 incl. Service Pack 1
Chinese

4-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
for WinCC V6.0

5-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Toolset
v6.1 incl.Service Pack 1
Update 01/2006

6-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pcAnywhere
Host Version 11.5

7-S79220-A800-G000-01
MS ServicePacks & Tools
2005.01
english
chinese(simpl.)
chinese(trad.)
korean
Japanese

8-S79220-A800-G000-01
MS ServicePacks & Tools
2005.01
english
german
french
italian
spanish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安装MS的补丁,以及消息队列的
再安装SQL 2000 for wincc的
最后在安装DVD1的软件(DVD3的也一样,注意操作系统)
其他的比如pcanywhere,学习的情况下很少用到

网友D(2010-04-09):
pcs7还是不怎么不了解

网友E(2015-03-22):
你想学pcs7哪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