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坏了吗?

楼主(2008-02-20):
VEXTA 步进电机转子抽出后,再安装好后,送电试机,运行时无力,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不带电用手转动轴试试,应该很容易转动,可能是你拿出转子后转子永磁体失磁了,有些电机是不能随便拆的。重新冲磁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不能随便拆,估计是扫膛了

我也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