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程序详细介绍(图)

楼主(2008-02-20):
海为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介绍:

一、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二、台达变频器通讯协议介绍
    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如下:
    P00:频率指令来源设定,默认00,需要设定为03
    00: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01:由模拟信号0~10V控制
    02:由模拟信号4~20mA控制
    03:由RS485通讯控制
    04:由数字操作器控制上的VR控制
    P01:运转指令来源设定,默认00,需要设定为03
    00: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01: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有效
    02: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无效
    03:由RS485通讯控制,键盘STOP有效
    04:由RS485通讯控制,键盘STOP无效
    P88:通讯地址,1~254,默认1
    P89:通讯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01
    00:4800
    01:9600
    02:19200
    03:38400
    P92:通讯资料格式,默认00,设定为01
    00:Modbus ASCII <7,N,2>
    01:Modbus ASCII <7,E,1>
    02:Modbus ASCII <7,O,1>
    03:Modbus RTU <8,N,2>
    04:Modbus RTU <8,E,1>
    05:Modbus RTU <8,O,1>

三、海为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程序
    因为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Modbus通讯协议与其通讯。
例子完成5项操作命令:
    1、设定运行频率:使用MODW指令(Modbus写)
    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设定运行频率的参数地址为2001H,十进制8193
    2、启动正转运行:使用MODW指令(Modbus写)
    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运行控制的参数地址为2000H,十进制8192,写入值18(二进制00010010)表示正转。
    3、停止:使用MODW指令(Modbus写)
    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运行控制的参数地址为2000H,十进制8192,写入值1(二进制00000010)表示停止。
    4、启动反转运行:使用MODW指令(Modbus写)
    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运行控制的参数地址为2000H,十进制8192,写入值34(二进制00100010)表示反转。
    5、读取当前运行频率:使用MODR指令(Modbus读)
    根据台达变频器说明书,当前运行频率的参数地址为2103H,十进制8451

程序图如下:

    MODW指令(Modbus写)和MODR指令(Modbus读)自带通讯协议格式定义端子Protocol,可以通过双击指令,以配置方式输入,如下图:

网友A:
我司提供利用海为PLC及台达变频器组成的流水线、涂装线等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同步控制系统集成服务。有意者请联系:cicauto@163.com.

网友B:
支持,使用标准协议通讯非常方便,

网友C(2008-03-23):
有PLC基础培训吗?

网友D:
支持,很详细啊。谢谢。

网友E:
支持,很详细啊。谢谢

网友F(2008-07-02):
欢迎各位的到来!!!!!!海为PLC征全国经销商,电话0592-5137357 罗文报

网友G:
      刚看到这个程序时,觉得难已理解,下载台达变频说明书后再研究了一番,有趣..不过还是有点疑问,那就是程序还不够完整.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 包括正转/反转/停止变频器,  设定变频器频率, 读取变频器当前输出频率

海为PLC的通讯非常简单,所有通讯指令可以同时得电运行, 不需要考虑通讯端口冲突等问题, 通讯由单指令完成

网友H(2009-04-28):
看样了不错,支持国产货.做好做强做大.

网友H:
我在海为网站下载的编程软件,在电脑上打不开,一打开就出53这个数字.请指点.

网友I:
有时,我在电脑上打开时也提示错误信息,自动结束程序,不过重新启动程序好像又正常了!

网友J(2011-02-17):
刚学通讯,从楼主处学到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K(2011-04-07):
看样了不错,支持国产货.做好做强做大.很好,谢谢!

网友L:
海为PLC通讯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M(2013-05-06):
不错 学习了。早上做了海为PLC和台达变频器的通信,上手还是比较容易的!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看下,马上编写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N(2013-06-26):
怎么会这么简单?之前做的通讯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怎么会这么简单?之前做的通讯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海为通讯一直很简单

网友P(2013-12-05):
引用 网友Q:
很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