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和MT510T通讯线接法

楼主(2008-02-20):
请教,通讯线的做法?谢谢

网友A:
请参考使用手册。1,2交叉连接,PLC的5和7短接后接屏的5.

网友A:
也可以通过TWIDO自带的编程电缆转接,转接线2、3交叉,5-5,接到屏的RS232,采用RS232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