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1H PLC如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02-20):
求教CP1H PLC如何与电脑连接?最好有图和例子。

网友A:
用USB电缆就可以了
应该不需要图 也可以明白

网友B:
用USB电缆就可以了
直接就OK了!

网友C:
用USB电缆联接
直接可能不OK了,需要安装USB驱动。

网友D:
用USB口就可以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手机:0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淘宝店: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E:
到电脑城买一根USB电缆线,把通讯方式设置成USB方式,即可通讯了。

网友F:
呵呵,既可以用usb也可以用串口。串口不用驱动、usb驱动可以下载的。usb的线是连接打印机的那种。电脑城都有。可以很长的。

网友G:
呵呵,既可以用usb也可以用串口。串口不用驱动、usb驱动可以下载的。usb的线是连接打印机的那种。电脑城都…
--------------------------------------------------------------------------------------------
如果用COM口连接,PLC上的COM模块上的灯在什么情况下亮?为什么我将PLC的COM和PC的COM连接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H:
PLC PC
2 2
3 3
4 8
5 7
9 5

网友H:
 本人用OMRON的CP1H只要笔记本通交流电通讯就中断,用电池时没问题。每次都一样,烦哪!名位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H:
本人用OMRON的CP1H只要笔记本通交流电通讯就中断(usb口),用电池时没问题。每次都一样,烦哪!名位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I:
用一般的USB线就可以了啊,我用的也是笔记本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J:
CP1H的操作手册中有接线图

网友K:
用USB线连接,需要选择USB2.0的线,就是打印机用的,一面是方头,一面是正常的USB接口的那种,将PLC与电脑连接上计算机会提示你安装驱动程序,就和你正常安装电脑硬件的驱动程序一样,直接安装上PLC就可以用了,PLC的驱动程序可以在网站下载,或者如果你有编程软件,可以在软件包中找到,具体路径安装文件所在文件夹/CX-Server/usb/win2000-xp/inf,这个文件夹里的就是CP1H或CP1L的驱动程序,安装后,直接用编程软件就可以和PLC通讯了

网友(2008-03-24):
这个不需要适配器吗

网友L:
有没有东莞的代理呀?

网友M:
自己动手做一根线就解决了,既经济又实惠

网友N:
我也遇到这问题,本人用OMRON的CP1H只要笔记本通交流电通讯就中断(usb口),用电池时没问题。每次都一样,烦哪!名位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本人用OMRON的CP1H只要笔记本通交流电通讯就中断,用电池时没问题。每次都一样,烦哪!名位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笔记本漏电了,赶快修以下,不要把影响到PLC

网友O:
最好用USB加适配器,不过安装和使用要是同一个USB口

网友Q:
市售的USB线就可以啊

网友R:
可以用HP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G:
两种方式都可以:USB和RS232

网友G:
用两种方式都可以:USB和RS232

如果用RS232,可以自己做一根线,或打OMRON的免费热线,他们会逐步交你的

上图是RS232的接口连接,可以根据这样做,最好选好一点的线,不然容易断

网友S:
^_^方法多的很呀,好好看看手册吧^_^

网友T(2008-04-27):
谢谢!马上做一条试试啊

网友U:
电脑城买跟打印机的数据线,装上驱动直接联就OK了.CP1H本身就带USB口的.

网友V(2008-06-15):
台式电脑怎么弄?shibushikeyi

网友W:
用USB线就可以了,还有可以到网上下载的USB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X:
直接到电脑市场买根就可以了,

如果提示按照驱动的话,到官方网站有的免费下

网友Y:
从打印机上拔下来用下就可以了,都是通用的

网友Z(2008-12-05):
怎样安装CP1H驱动?

网友AA:
用USB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用USB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C(2011-12-12):
欧姆龙PLC、CP1H用打印机的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AD:
用打印机的USB电缆就可以的,要装电缆驱动程序的.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413321.html?from=like

网友AE(2021-02-26):
usb,设备类型要选和PLC 一样的系列。然后点PLC 传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