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选型常识

楼主(2008-02-20):
电磁阀选型常识  ●一般原则一. 安全性:不注意安全即会产生灾难!1.腐蚀性介质:宜选用塑料王电磁阀和全不锈钢;对于强腐蚀的介质必须选用隔离膜片式。例CCF.。中性介质,也宜选用铜合金为阀壳材料的电磁阀,否则,阀壳中常有锈屑脱落,尤其是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氨用阀则不能采用铜材。2.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产品,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3.电磁阀公称压力应超过管内最高工作压力。二. 适用性:不适用等于花钱买费物,还要添麻烦!1.介质特性1.1介质是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1.2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1.3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电磁阀作特殊订货。1.4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过滤阀,压力低时尚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作例如ZCP。1.5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应选用单向电磁阀。2.管道参数2.1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2.2根据流量和阀门Kv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请注意有的厂家未标有Kv值,往往阀孔尺寸小于接口管径,切不可贪图价低而误事。2.3工作压差;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3.环境条件3.1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超差需作特殊订货提出。3.2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3.3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3.4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4.电源条件4. 1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4.2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4.3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4.4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AV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5泄漏量样本上给出的泄漏量数值为常用经济等级,若嫌偏高,请作特殊订货。三、可靠性:不可靠将会损害整个系统!1、工作寿命,此项不列入出厂试验项目,属于型式试验项目。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2、工作制式:分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三种。本公司常规产品均为长期工作制,即线圈允许长期通电工作。对于长时间阀门开通只有短时关闭的情况,则宜选用常开电磁阀。用在短时工作制而批量又很大时,可作特殊订货以降低功耗。3、工作频率:动作频率要求高时,结构应优选直动式电磁阀,电源应优选交流。4、动作可靠性严格地来说此项试验尚未正式列入我国电磁阀专业标准,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有些场合动作次数并不多,但对可靠性要求却很高,如消防、紧急保护等,切不可掉以轻心。特别重要的,还应采取两只连用双保险。 四.经济性:不经济就是对资金,精力乃至生命的浪费它选用的尺度之一,但必须是在安全、适用、可靠的基础上的经济。经济性不单是产品的售价,更要优先考虑其功能和质量以及安装维修及其它附件所需用费用。更重要的是,一只电磁阀在整个自控系统中在整个自控系统中乃至生产线中所占成本微乎其微,如果贪图小便宜而错选早造成损害群是巨大的。总之,经济性不单指产品价格,而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综合费用价格比。●流量计算公式:Q=52.175Kv√△P/√G=44.7Cv√△P/√GQ:流量L/min△P=阀前压力P1(MPa)-阀后压力P2(MPa)G:流体介质重度g/cmKv:流量系数(某些生产厂家为Cv)1.0MPa=10kg/cm ●安装须知 1、 安装前应仔细阅读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查核产品是否完全符合使用要求,熟悉安装要点,做好准备工作。2、 校核铭牌所标参数是否为所选用的产品的参数。是否与使用说明丰符。3、 接管之前用0.3MPa的压力对管道充分冲洗,把管道中的金属粉末密封材料残留,锈垢等完全清除。4、 注意介质的洁度,如果介质内混有的尘垢,杂质妨碍电磁阀的正常工作,管道中应装过滤阀。5、 电磁阀不宜装在管道低,装在容器的 管道中,注意不 自容器底部引出,而应装在容器底部稍上们位置。6、 如果介质会起水击现象,么应该选用多功能电磁阀或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7、 蒸汽用电磁阀入口侧应装有疏水阀,该处接管应倾斜,疏水阀装在低位。8、 磁阀一般是定向的,不可装反,通常在阀体上用“箭头”指出介质流动方向,安装时要依照“箭头”指示的方向安装。9、 一般电磁阀的电磁线圈部件应正立向上,垂直于管道,有些产品有特别规定,请按说明书安装。10、 接管时注意,密封材料不可使用过量。如螺纹连接时,接管螺纹应保持在有效长度内,并在端部半螺距处用锉刀倒棱,自端部起2牙处开始缠绕密封带,不然过量的密封带或粘结剂将进入电磁阀内,而发生妨碍正常动作的事故。11、 电磁阀安装处应有一定的预留空间,以便对它的日常保养与定期维修。12、 安装时用扳手或管钳固定好阀体,再拧上接管,千万不可将力作用在线圈组件上而引起变形,使电磁阀难以正常工作。13、 在管道刚性不足,或有水击现象的情况下,请把阀前后接管用支架扎实地固定好。14、 在冻结场所使用时,用隔热材料对管道加以保护或在管道上设置加热器。15、 要确认一下,电磁阀本身及它与接管连接处是否有泄露。16、 对线圈引出线的连接要核查,特别是三根引出线的场合。17、 连接于电磁阀的电器元件,如继电器、开关和接触器等。开阀时触点不应振抖,不然工作将不可靠并影响其电磁阀寿命。18、 电气回路要接入相应的保险线,作为电气回路的保护。19、 为了维护与修理作业方便,或不中断连续性生产,对于一般电磁阀,建议采用旁路隔离装法。 ●使用维护 1、建议使用单位指派专人负责,使用和维护2、每年1-2次的定期检修是电磁阀可靠工作和长寿的最佳方法。电磁阀内部的下列4种情况,是妨碍电磁阀正常工作与缩短寿命的原因。   2.1、使用中介质发生变化                 2.2、接管内生锈   2.3、空压机的油氧化,产生碳粒焦油等杂物,混入管道 2.4管道中有尘粒污垢等杂质3、电磁阀安装后或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须通入介质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正式使用4、蒸气阀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应排净凝结水后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投入运行。5、在维护之前,必须切断电源,卸去介质压力.6、线圈组件不宜拆开

网友A:
安全性:不注意安全即会产生灾难

网友B:
故障检修后需反复测试其动作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