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的使用及节电

楼主(2008-02-20):
 1、 什么是变频空调
    简单地说变频空调是在常规空调的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变频器。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其
    转速直接影响到空调的使用效率,变频器就是用来控制和调整压缩机转速的控制系统,使之始终处于最佳的转速状态,从而提高能效比(比常规的空调节能20%~30%)。变频空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启动电流小,转速逐渐加快,启动电流是常规空调的1/7;
    ② 没有忽冷忽热的毛病,因为变频空调是随着温度接近设定温度而逐渐降低转速,逐步达到设定温度并保持与冷量损失相平衡的低频运转,使室内温度保持稳定;
    ③ 噪声比常规空调低,因为变频空调采用的是双转子压缩机,大大降低了回旋不平衡度,使室外机的振动非常小,约为常规空调的1/2;
    ④ 制冷、制热的速度比常规空调快1~2倍。变频空调采用电子膨胀节流技术,微处理器可以根据设置在膨胀阀进出口、压缩机吸气管等多处的温度传感器收集的信息来控制阀门的开启度,以达到快速制冷、制热的目的。
    2、 如何选择节能高效的家用空调
    (1) 选用能效比高的空调。能效比是空调制冷量与制冷功率的比值。能效比愈高说明该空调的能效水平愈高,制热时亦相同。
    (2) 选用变频空调。变频空调压缩机电机转速可变,避免了压缩机的频繁启动,与定速空调相比节电30%,温度波动小,舒适性强。
    (3) 尽量采用直流变速空调,它比交流变频空调节电约10%。
    (4) 挑选交流变频或直流变速空调时,应注意其制冷(制热)范围,范围愈大节电能力愈强。(5)结合使用环境和使用条件选择高效节能空调。一般来说,每年使用期超过4个月,每天开机时间超过3小时以上时,变频空调高出常规空调的购买费用可在1~2年内收回。
    3、 空调器应如何布置才能发挥高效率
    空调器多耗电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问题,这固然与空调器的内部结构有关,同时也与合理的布置有很大关系。
    窗式空调与分体式空调的具体布置有所不同。只有合理布置,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率。(1)窗式空调器的布置
    窗式空调器的安装既要考虑室外条件,又要考虑室内要求。综合各种因素后,来确定最优位置,使空气能良好地循环,能耗降低。选择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 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② 据房间不同的朝向,选择最合理的安装方位。北面是最佳位置,因为夏季北面的温度比南面要低,对散热有利,可减少电耗。
    ③ 空调器两侧及顶部的百叶窗不要遮盖,并且百叶窗旁边应留出足够大的空间
    ④ 距空调冷凝气的出风口1米内不允许有障碍物,否则会引起冷凝气排出气体倒流。
    ⑤ 室内位置的选择应尽量使空调器所送出的冷风或暖风能遍及室内各个方位。
    ⑥ 空调器安装要求距地面高度大于0。6米,离天花板的距离应大于0。2米。
    ⑦ 不要安装在有油污等污浊空气排放的地方。
    (2)分体式空调室内机的布置
    ① 应安装在室内机所送出的冷风或热风可以到达房间内大部分地方的位置,以使房间内温度分布均匀。室内机不应安装在墙上过低的位置,因为室内机出风口在下部,进风口在正面,如果安装过低,冷风直吹人体或送在地面上,造成室内温度均匀性极差,使人感到不舒适。
    ② 对于窄长形的房间,必须把室内机安装在房间内较窄的那面墙上,并且保证室内机所送出的风无物阻挡。否则会造成室内温度分布不均,使制冷时室内温度下降缓慢,或制热时温度上升缓慢。如图所示。
    ③ 室内机应安装在避免阳光直照的地方,否则制冷操作时,增加空调器的制冷负载。④室内机必须安装在容易排水,容易进行室内、外连接的地方。室内、室外机连接管必须向室外有一定的倾斜度,以利于排除冷凝水。
    (3)分体式空调室外机的布置
    ① 室外机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其前后应无阻挡,有利于风机工作时抽风,增加换热效果。
    ② 室外机不应安装在有油污、污浊气体排出的地方,否则会污染空调器,降低传热效果,并破坏电气部件的性能。
    ③ 室外机的四周应留有足够的空间,其左端、后端、上端空间应大于10厘米,右端空间应大于25厘米,前端空间应大于40厘米。
    4、 如何使空调最经济地运行
    家用空调器是一种消耗电能非常多的电器,夏天,往往要占到整个用电量的2/3以上,如何使它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又使得能源的消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呢?以下几点对于大家也许有点启示:
    ① 首先,选用空调器应优先选用无氟环保节能型、能效比较高的产品。
    ② 使用空调时要记住关闭门窗。同时不要将空调恒温器调至最冷。
    ③ 减少门窗等关闭不严的问题,防止冷气的损失;
    ④ 根据不同的时间、场合设定不同的温度,因为人体对温度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场合是不同的。
    ⑤ 检查室外机遮篷,如属多余,请拆除。我们常常看到,室外机大部分都安装了遮篷,从表面上看是防止了日晒雨淋,但事实上分体式空调室外机电气部分是按照防水要求设计的,遮篷只能造成室外机效率的降低,在室外机周围形成一个高热小环境,会大大减低散热效果,严重时可能造成过热停机。
    ⑥ 检查房间的电源电压值是否达到要求,如果电压低于190伏,那么你的空调就会只用电而不制冷了。
    ⑦ 安装空调时尽量选择背阴的房间或房间的背阴面,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在空调器上。
    ⑧ 使用空调的房间,最好挂一层较厚的窗帘,这样可阻止室内外冷热空气交流。
    ⑨ 空调时温度不应定得太低,否则,既耗电又容易使人感冒。
    ⑩ 空调不宜从早开到晚,最好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停一停,这样既可省电,又可调节室内空气。
    ? 应经常清除空调过滤网上的灰尘,一方面可保持空气清洁,另一方面可使空气循环系统保持畅通,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 分体式空调器室内外机组之间的连接管越短越好,弯曲半径要大,以减少耗电,并且,连接管还要做好隔热保温。
    ? 定期清除室外机散热片上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