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热,和电缆接线有关系吗?

楼主(2008-02-20):
西门子伺服电机采用控制6SN1118-0BK11-0AA0控制模块驱动,现在发现电机工作一段时间会发热报警,更换控制模块和电机故障仍然存在.怀疑电缆线有问题.可是按照图纸接线方式自己做了一根线接到电机上还是有发热现象.接线方式没有问题,会不会电缆线有特殊要求.(附电缆型号6FX2002-2CF01-1BK0)
西门子公司咨询现在电缆替代型号是6FX8002-2CF02-1BK0,不知道是否能用,还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认为如果电缆不发热,就与电缆的选用没有关系。
电机发热一般原因是过载运行、参数设置不当等。

网友B:
赞成楼上观点,如果仅仅是电机发热你应该查找是否按工作要求设置了参数,最好多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会好好看看参数设定问题,原来的接线有个问题,它是12芯电缆,其中图纸上表明(每两根线用一根屏蔽线),还有总的屏蔽线.我接的线没有这么多屏蔽线.会不会和屏蔽不好有干扰呢?

网友C:
可能有干扰,但是,干扰一般会造成电机动作不对,单纯造成电机发热,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换个电机。
诊断完毕!
原因应该是电机里的温度检测部分有问题了。也可以只更换这一部分。

网友E:
如果参数正确,就看电机负载,轴承,润滑等.
和电缆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F:
小牛拉大车!

网友G:
查看电缆与伺服驱动器接线是否有短接处。再看看电机负载是不是符合要求。确认后,再看一看驱动器的设定参数,把电机参数简单化,只要电机转动就可以。长时间试一试来确定哪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G:
用故障排除法试一试。

网友H:
   现在发现电机工作一段时间会发热报警----个人建议先确定温度报警是否正常; 有专用的温度检测表, 可以看看实际壳温是多少并与设定值对比; 一般地,如果手能摸的上去的话,电机是没问题的;
   它是12芯电缆,其中图纸上表明(每两根线用一根屏蔽线),还有总的屏蔽线---- 是不是连同编码线,电机线一起在里面? 如果电机线也是每2根一组做屏蔽的话, 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

楼主:
伺服电机是用在定子绕线机上,由于机器工作时,震动很大,会不会是编码器接头震动松动引起的呢?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震动影响呢?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 不过在排除机械原因和其他原因后 重新对功率模块进行优化后故障排除

网友J:
你把线绑起来,不果一般不会松动
总的来说负载过大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