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设计星三角启动电路的吗?

楼主(2008-02-20):
请问各位,有谁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设计星三角启动电路的吗?
最近看到一个星三角启动的控制柜,二次线已拆除,看到时间继电器是正泰产的JS7-5A,经查询,说是断电延时继电器,所以问问各位,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设计星三角电路如何设计呢?

网友A:
路过,我搞自控仪表的,想学学电

网友B:
当然有了,有些功率较大的电机就需要断电延时,具体是星转角是留一点间隙,以放短路.

楼主:
是吗?没明白楼上的意思,断电延时继电器能控制星型的运行时间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要两个时间继电器啊?

网友C:
书上有这样的电路试例.

楼主:
没见过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设计星三角启动电路的,书上和电工手册上都是用通电延时设计的.

网友D(2009-04-28):
     JS7型的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的很容易改装成通电延时的,只要把线圈支架卸下后,转180度再装上,并作些调整即可。

网友E:
应该是通电延时吧???

网友F:
翻翻吧,有的是这样的图

网友D:
用断电延时继电器控制星-三角启动的线路
15.1 线路的工作原理
图15-10为用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控制星-三角启动的线路。
按下SB1,KT首先得电动作,其瞬时动合触点和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的闭合,使KM3得电动作,它的主触头的闭合,把电动机绕组接成星形;KM3的动合触点又接通KM1,KM1动作并自锁,在星形接法下启动电动机。

松开SB1,KT断电释放,并开始延时,其瞬时动合触点先断开,KT的延时到达后,它的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断开KM3,KM3的主触头则断开星形接法的中点,其动断触点闭合而接通KM2,KM2的主触头把电动机绕组接成三角形加速而完成启动。由于R的作用,KM2的闭合稍有延迟,以避免飞弧短路,此后电阻被KM2的动合触点旁路。
运行中,KM2的动断触点断开,使得在正常运行时再按SB1无效。
按下SB3停车时,KM1先断电释放,而后KM2是无弧释放的。SB3放在这个位置,会使得接到按钮的软线要增加一根。
图15-11为上述线路的启动过程图。

15.2 线路的优缺点分析
1、如果KT拒绝动作,按下SB1无反应;
2、如果KM3或KM1拒绝动作,只可听到电器动作声;
3、如果KM1不能够自锁,只可点动电动机;
4、如果KM2拒绝动作,或者KT的延时机构不能复位,则电动机会长期在星形接法下负载运行;
5、运行中,由于KM2的连锁动断触点断开,若误按SB1无效;
6、当KM3的主触头被熔焊时,KM3的连锁动断触点不可能接通KM2,电动机会在星形接法下负载运行;
7、当KM1的主触头被熔焊时,按下SB3也不能停车。
15.3 辅助控制回路的测试
用常规测试法即可。
15.4 线路的故障分析
1、按下SB1无反应
是KT拒绝动作;
2、按下SB1时有电器动作声
是KM3拒绝动作;
3、按下SB1,只可得到电动机的点动
是KM1的自锁触点接触不良;
4、电动机启动后长期不能转换
是因为KT的延时机构失调而延时过长,或者是KM2拒绝动作;
5、按下SB3时不能停车
是KM1的主触头被熔焊。
15.5 实践与思考
1、图15-10中,为什么停止按钮SB3要串接在KM1的线圈电路中?这样做的优缺点是什么?
2、如果在进行星-三角转换时仍发生飞弧短路,会有何现象?可用何种方法避免?

网友D:
    这就是用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和启动过程图。

网友G:
受教了,还能这么设计!!!!1

我就是感觉时间继电器的符号比较容易弄混了!

网友H(2012-01-09):
我就是感觉时间继电器的符号比较容易弄混了

网友I:
何必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I:
SB3放在KM1线圈前面就是停止啊,KM1控制着主回路

网友J:
此回路不通(KM1\KM2)不会得电得。请讲以下。

网友K(2012-02-08):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用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和启动过程图。

什么东东啊···这图实现不了吧···那个R线圈是干嘛的···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个R线圈是干嘛的···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

1、把R2短接,即R2和KM2可以去掉;

2、SB3停止按钮可以移到和热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的位置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此回路不通(KM1\KM2)不会得电得。请讲以下。

1、KM3线圈得电→KM3常开触点闭合→KM1线圈得电→KM1常开触点自锁;

2、时间继电器KT顺动闭合断电延时断开触点延时断开→KM3线圈失电→KM3常闭触点恢复闭合→KM2线圈得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何必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一般断电延时用在延时后线圈断电不需要一直通电的场合或者停车后的延时动作;

2、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完成启动后,互锁触点可以将时间继电器线圈关断;

3、这个电路有个缺点,如果按住启动按钮不松手,电机启动后,还没有计时开始,只有手松开时才开始计时,延时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