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2.2kw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02-20):
上电后,风扇转的,但是面板无显示,换过一块没有用。求教各位,大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控制板上的灯亮吗,可能线没插好.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损坏!
我中心专业维修中外各类变频器
0531-82378394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接线哦!

网友D:
有可能是控制板RMIO-01的问题
如有需要可以来电:13911783732

网友E:
无显示故障:有几种情况。

继电器上电后有无吸和声音,风扇有没有转。如果风扇有转说明开关电源好的,如果说的风扇,和继电器都没有任何反映的话,很有可能是开关电源不工作了。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F:
测量一下控制电源DC24V有没有,如有可能是主控板或控制面板有问题。

网友G:
面板的电源来至控制板,而电板的电源供应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引自外部的24V电源,第二种方式是引自内部的24V。检查一下是否有24V,面板接口以及面板接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