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问题并求行家推荐产品

楼主(2008-02-20):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做的一台设备上使用一个S型钢结构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信号输出为4-20mA,送PLC。数据线与步进电机驱动线一起布线,加了屏蔽线,屏蔽线是从变送器输出到PLC,传感器到变送器是厂家配好的电缆,我没有做任何处理。压力信号不稳定,经常在静态下(压力不变时)输出跳动比较厉害,具体厂家我就不说了,量程是10KG.大家帮我分析呀问题的根源以及对策,哪个朋友用过比较好的,主要是稳定性要好,不要输出数据乱跳,向我推荐一下,不省感激!zhengwei_79@163.com

网友A:
你这是干扰比较大造成的,在VCC+与VCC-端加103陶瓷瓦片电容,另外一端接外壳.如还不行就采用3300PF的穿心电容.

楼主:
请教一下,另外一端接外壳是什么意思?我的压力变送器是三线,VCC+,VCC-和信号线,哪一端连外壳?电容都是2条腿的吧。谢谢!!

我是菜鸟!

网友:
增加变送器的阻尼时间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用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C:
我需要宝德压力变送器,型号8323,量程0-0.02MPa,介质:蒸馏水,温度:100度,材质:316.我是经销,我的邮箱:AHFYZHF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