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关于趋势控件

楼主(2008-02-20):
好久没上来了,先给大家拜个晚年吧!祝工作顺利,心想事成!言归正传,我发现WINCC SP2中趋势控件总在最上面显示.我想找个能透明的控件,把它挡住然后实现写一个鼠标点击事件.(因为趋势控件没有鼠标点击事件).可是至今找倒的所有透明控件都无法放在趋势控件的上面. 试过wincc里的 层. 即使把趋势控件定义 为0层 .它仍然在最上面. 谁能解释一下.或有什么办法实现我的功能.

网友A:
本身0层就是最上面的层,怎么会不显示呢?
您应该把趋势控件放置在其他层上,并对该层进行隐藏。
通过编写VBS脚本来显示,至于如何使用VBS脚本,我先前在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已经写过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to yuanle:
首先谢谢你,不过我试了一下.除了趋势控件的其他空间,比如矩形或按钮,或lable,编辑时:0层的会被1层的盖住,1层会被2层盖住.依次类推.我使用的是sp2 会不会和你使用的不一样呢.
我在详细的叙述一下我的问题.我想在趋势控件运行时,得到鼠标在上面点击两次的 点的距离.然后让趋势控件X轴扩大相应的倍数.因为趋势控件没有鼠标点击事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能透明并有鼠标点击事件的控件,盖在它上面.这样即能看见趋势控件.有能计算点的距离.可是现在趋势控件总在最上层显示.其他能透明的控件无仑是哪一层 都盖不住它.趋势控件我也试过放在1 层或2层.其他控件用0层或6层.都盖不住.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明白.能帮我出个主义吗?

网友B:
趋势控件是显示在最上层的

网友C:
在控件的属性里面有显示这个属性 做个动态的 建立一个内部变量 用按扭控制在0和1之间切换 控件显示属性改为动态的 对应内部变量0和1来进行不显示和显示的切换 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