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求助LRC校验怎么用ADP的宏命令来写。

楼主(2008-02-20):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财运发发。
各位高手,本人是个菜鸟一小只,各位帮帮忙哦,谢谢!
某命令串为":010200000001FC"
  其16进制为“3A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3   0D   0A”。其中第一个为起始符,2-13为数据,14-15即“FC”为LRC校验码,有人能写一个取得校验位的宏吗?
下边有一段用C写的程序

        将帧的内容,除去头代码,用十六进制表示,求和,模FF,然后取补码,以ASCII码表示即可。
  例如:ASCII帧
     3A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3   0D   0A
  将校验内容用十六进制表示为:
     00   01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将以上数值用十六进制求和,模FF:
     00+01+00+02+00+00+00+00+00+00+00+01=04=0000   0100
  取反:1111   1011
  加1:   1111   1100
  十六进制变换:F   C
  ASCII码:46   43
  LRC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里有一段用C写的程序,有谁能用ADP的宏命令写吗?
        static   unsigned   char   LRC(auchMsg,usDataLen)

  unsigned   char   *auchMsg   ;   /*   要进行计算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LRC   要处理的字节的数量*/

  {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   /*   LRC   字节初始化   */

  while   (usDataLen--)   /*   传送消息   */

  uchLRC   +=   *auchMsg++   ;   /*   累加*/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_uchLRC)))   ;

  }

网友A:
如果是台达,在宏指令里有专有的计算LRC校验的指令,HITECH可能也有

网友B:
HITECH里面的宏指令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只要是简单的用ADD加一下就可以(十六进制)

网友C(2008-03-26):
这样比CRC简单多了,实现起来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