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短信控制海为PLC的程序(图)

楼主(2008-02-20):
海为PLC与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通讯介绍:

一、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二、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通讯协议介绍

1、海为PLC与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的连接如下图:

2、电话号码的表示
    数据包中用6 个8 位二进制字节表示电话号码,每个字节中高4 位和低4 位均用BCD 码表示1 位十进制的电话号码,这样每个字节可表示两位电话号码,6 个字节共可表示12 位电话号码,因现行的电话号码均为11 位,而6 字节能表示12 位十进制的BCD 数,所以在传输数据表示电话号码时要将电话号码的前面补0 以凑足12 位。
假设电话号码是13501237654,转换成6 字节BCD 码后变为01H│35H│01H│23H│76H│54H。

3、读取短信命令:$AAR(CR)
功能:读GSM模块收到的数据。
语法结构:$AAR<CR>
$ ——定义符(24H)
R ——读数据标识符(52H)
AA——2 位16 进制数的模块地址:从00 到FF。长度2 字节。
(CR) ——(0DH)
响应:
有效响应:!AA(long) (data) (cr)
无效响应:?AA (cr)
没有响应:语法错误/通信失败/地址错误
!——有效响应的定义符(21H)
?——无效响应的定义符(3FH)
AA——2 位16 进制数的模块地址,长度2 字节。
(long) ——单字节数据的长度最长为FFH。00H 表示无数据。
(data)——以字节为单位的数据,数据的长度由(long)决定,内容:字头D7H + 1字节数据长度UDL + 6字节源电话号码STA + 数据UD + 6字节发送时间DATE
UDL:接收到的除包头D7H 以外总的数据长度。包括STA,UD 和它本身的字节长度,因STA 和 UDL 的字节长度一般是固定的,即固定为1+6=7 个字节,所以其长度可由如下公式计算UDL 数值=1+6+UD 长度。接收方收到的时间字节DATE 不包含在内
SOA:发送方的电话号码,即源地址。
UD: 发送方发送的有效数据。其总长度小等于140 个字节。
DATE:短信中心收到短信的时间,也就是发送方发送短信的时间。共6 个字节的BCD 码,依次是年、月、日、时、分、秒。UDL 的数值并不包含这6 个字节。
 (cr) ——(0DH)
例:假设读取地址是00的G100模块中的短信,模块中的短信内容为“1111”(31H│31H│31H│31H,共4个字节),发送方的电话号码(源地址)是13912070425,发送时间是2003-08-12 13:21:21。
发送指令:$00R(cr)——24H│00H│00H│52H│0DH
模块返回:21H│00H│00H│12H│D7H│0BH│01H│39H│12H│07H│04H│25H│31H│31H│31H│31H│03H│08H│12H│13H│21H│21H│0DH

4、发送短信命令:$AAW(long) (data)
功能:发送短信。
语法结构:$AAW(long)(data)(cr)
$ ——定义符(24H)
AA——2 位16 进制数的模块地址:从00 到FF。长度2 字节。
W ——写数据标识符(57H)
(long) ——单字节数据的长度最长为FFH。00H 表示询问发送缓冲区是否空见9.5。
(data)——以字节为电位的数据,数据的长度由(long)决定,内容:字头D7H + 1字节数据长度UDL + 6字节目的电话号码STA + 数据UD
UDL:要发送的除包头D7H 以外总的数据长度。包括STA,UD 和它本身的字节长度,因STA 和 UDL 的字节长度一般是固定的,即固定为1+6=7 个字节,所以其长度可由如下公式计算UDL 数值=1+6+UD 长度。
STA:接收方的电话号码,即目的地址。号码需要进行格式转换。
UD: 您需要发送的有效数据。其总长度小等于140 个字节。
(cr) ——(0DH)
响应:无

例:假设通过地址是00的G100模块发送短信“OK”(00H│4FH│00H│4BH共4个字节),接收方的电话号码(目的地址)是13912070425
发送数据串如下:
24H│00H│00H│57H│0DH│D7H│0BH│01H│39H│12H│07H│04H│25H│00H│4FH│00H│0BH│0DH

三、海为PLC与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通讯程序
    因为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采用厂商自主通讯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自由协议与其通讯,为了方便理解,将要发送是数据串按字节存放在寄存器中,以低字节模式发送即使用COMM.LB指令。

例子完成每100mS读一次短信,如果收到正确的短信“0000”或“1111”则回复一条短信:

读短信命令放在“初始寄存器表”中(寄存器V1000-V1004),随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中。
V1000:24H   V1001:00H   V1002:00H   V1003:52H   V1004:0DH

发短信命令放在“初始寄存器表”中(寄存器V1100-V1117),随程序一起下载到PLC中。
V1100:24H   V1101:00H   V1102:00H   V1103:57H   V1104:0DH
V1105:D7H   V1106:0BH   V1107:01H   V1108:39H   V1109:12H
V1110:07H   V1111:04H   V1112:25H   V1113:00H   V1114:4FH
V1115:00H   V1116:0BH   V1117:0DH

要比较的短信内容存在寄存器V1200-V1203中,如果短信内容等于“1111”或“0000”则回复短信“OK”。
短信内容“1111”:V1200:3131H    V1201:3131H
短信内容“0000”:V1202:3030H   &nbs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有意思

网友B(2008-04-11):
好啊,学习中!!!xiwanghaiweijixunuli

网友C(2008-07-02):
欢迎各位的到来!!!!!!!海为PLC征全国经销商,电话0592-5137357 罗文报

网友D(2009-05-12):
确实很好 不错

网友E(2009-06-13):
真是一款好PLC啊,软件真是好用,敢说就是连现在的主流三菱、西门子也不见得有这么好用;问同行们都不知道,在深圳这么发达的地区就是买不到,邮寄必竟不方便,

网友F:
挺好的,学习一下吧!       怎么收藏呢!

网友G(2009-08-08):
好东西啊  手上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 兴奋!!!!!

网友H:
好东西和涡街流量计有关系没有啊。

网友I:
路过看看 是好东西大家都会公认的

网友J:
目前没有全懂,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K(2010-01-18):
引用 网友E:
真是一款好PLC啊,软件真是好用,敢说就是连现在的主流三菱、西门子也不见得有这么好用;问同行们都不知道,在深圳这么发达的地区就是买不到,邮寄必竟不方便,

呵呵,落伍了吧,现在可是网购时代了

网友L(2010-07-28):
刚开始接触海为,感觉很不错.指令功能强大方便,主要还是技术支持做得好!顶海为

网友M:
海为的产品及编程软件确实很不错,打算在改造中使用海为的产品

网友N(2010-10-30):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有意思

这的确是太好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O(2011-04-11):
确实很好 不错,确实很好 不错

网友P:
不过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是不很贵?

网友Q:
海为的不错 。我已拥有编程软件了

网友R:
学习一下了,很不错的案例,只是不知实际应用如何?

网友S:
这样就不怕欠款的老板不付款了,一个电话让它停机。缺点是需要外加GSM,如果GSM能通PLC一体就完美了。

网友E(2013-04-03):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真是一款好...

 网购不如在当地有的买,技术支持有保障明白吗

网友T:
是国产的PLC吗,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就不怕欠款的老板不付款了,一个电话让它停机。缺点是...

网友U:
还需要写程序,如果要实现短信查询,短信控制就比较麻烦了。

下面推荐一种更简单的方案

PLC无需修改程序,无需AT指令集和通讯口编程即可实现手机短信功能。
短信功能包括中文短信报警,短信查询PLC寄存器,短信修改寄存器。
直接支持的PLC包括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和标准MODBUS主从协议。
可作为MODBUS从机和触摸屏,组态软件直接连接,实现短信功能。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抗干扰测试认证的工业级短信报警控制器。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短信报警控制器,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已发短信条数。
自带8路通用输入(可设为数字输入,4-20mA,0-10V),4路继电器输出。

样本彩页下载
PLC短信控制应用方案下载
(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报警,短信催款)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是一款具有PLC和RTU功能GSM远程测控终端。它使用GSM(GRM200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同时具备工业级抗干扰性能,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GRM200自带通讯口,直接支持多种PLC通讯协议,可以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或MODBUS设备及各种触摸屏,变频器连接。PLC无需任何额外的编程,也无需关心短信发送的任何原理,即可实现短信远程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GRM200系统采用组态配置的形式,支持各种表达式报警,定时控制,逻辑控制,具备PLC灵活的编程功能。使用GRM200无线控制,无需铺设通讯电缆和现场值班人员,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

功能概述:

1) GRM200通过RS485和PLC连接后,即可实现手机短信读写PLC的寄存器。
2) 控制器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接各种传感器和开关,做为PLC的扩展模块使用,降低系统成本。
3) 若被监控PLC出现故障,短信报警器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指定的值班人员手机,并支持短信前先拨号响铃。
4)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修改PLC的寄存器。操作成功完成后,短信报警器会发确认短信通知值班人员。
5)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短信报警器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可短信撤防或布防。
6) 可定时发送PLC寄存器的值到值班人员手机。
7) 可以打电话控制PLC。短信报警控制器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8) 支持掉电报警选件,在控制器掉电时给值班人员发送短信。

应用领域:
1:PLC的远程调试,远程维护,远程报警,远程控制,远程催款等。
2:机房温湿度,烟雾,漏水,玻璃破碎,门禁等检测和报警。
3:远程开启或关闭工业设备如电机、水泵、电磁阀门等。
4:开关状态回传,如断电报警,电缆防盗等。
5:远程监测干接点信号状态。
6:远程与工业设备现场传感设备数据通讯。
7:路灯,景观灯,城市亮化的无线智能控制。
8:远程监测水塔、高位水池液位,水库、水塔、水池液位报警至管理员手机。

可靠性保证:

1:采用最新西门子CINTERION工业级模块BGS2,贴片工艺,适合自动化生产,同时模块具备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温度范围为-40-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2:工业级设计,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业内首家通过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3:可以将高优先级报警设置为必须短信确认。若值班人员未确认此报警,则报警信息会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不停的发送给值班人员。并可先拨打值班人员手机,再发短信。
4:短信报警器可以定时发送设备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设备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5:若短信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6: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PLC状态。

网友V:
支持海为!挺国产PLC!

网友W(2013-06-30):
很好,感觉不错.....

网友X:
引用 网友P:
不过北京捷麦G100 GSM短信模块是不很贵?

 这个模块我大概知道价格,小几百

网友X:
引用 网友U:
资料PDF请查看http://download.gia...

 你这个成本不低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资料PDF请查看http...

为了实现无人值守,在设备发生故障时,通过短信或者拨号的方式,通知值班人员,在PLC控制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传统的实现方式一般采取通过PLC的通讯口外接短信猫的方式,通过PLC的自由通讯协议,控制PLC发出短信。此类方案缺陷在于:

1.   程序复杂,需要熟悉PLC自由协议编程,AT指令集,如果需要发出中文短信,还需要UNICODE编码,非常麻烦,因此,使用短信猫的方式,一般只实现简单的报警。

2.   可靠性差,普通短信猫很多并非为恶劣的工业环境设计,多采用国产模块或拆机TC35I之类的模块,容易出现死机,无响应等。

GRM 200的创新设计,彻底解决了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