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2-20):
   我用台达5.7寸黑白屏与台达14es通讯 屏上报警error2  com1 station1:write q921 error
请较高手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A:
没有通讯,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匹配以及通讯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检查通讯参数是否正确可以通讯人机在线模拟来检测,如果能正常通讯,则说明参数设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