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的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

楼主(2008-02-20):
1 引言
  在供电系统中,为了节能降损、提高电压质量和电网经济运行水平,经常采用各种无功补偿装置。近年来,配电网中整流器、变频调速装置、电弧炉、各种电力电子设备以及电气化铁路大量应用。这些负荷大都具有非线性、冲击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在运行中会产生大量谐波。这些谐波对无功补偿装置造成了严重影响。在供电系统中,对于某次谐波,作为无功补偿用的并联电容器若与呈感性的系统电抗发生谐振,则会出现过电压而造成危害。当无功补偿装置运行地点的谐波比较严重时,电压、电流波形会有很大畸变,电容器投切控制信号的传输就会受到影响,从而有可能引起装置的误动或拒动。另一方面,并联电容器对电网谐波的影响也很大。若电容器容抗和系统感抗配合不恰当?熏将会造成电网谐波电压和电流的严重放大?熏给电容器本身带来极大损伤。可见,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两者关系密切。产生谐波的装置大都是消耗基波无功功率的装置;治理谐波的装置通常也是补偿无功的装置。因此,为了寻求能同时实现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的装置,就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2 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中的谐波问题
  谐波源有两种一种是谐波电流源,这些用电设备中的谐波含量取决于它自身的特性和工作状况。基本上与供电系统参数无关。另外一种是谐波电压源。发电机在发出基波电势的同时,也会有谐波电势产生,其谐波电势大小主要取决于发电机本身的结构和工作状况。实际上,在电网中运行的发电机和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输出的谐波电势分量很小,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在供电系统中存在并实际发生作用的谐波源主要是谐波电流源。
  在用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的供电系统中电网以感抗为主,电容器支路以容抗为主。在工频条件下,并联电容器的容抗比系统的感抗大得多可发出无功功率,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但在有谐波背景的系统中大量的非线性负荷会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注入电网,对这些谐波频率而言电网感抗显著增加而补偿系统容抗显著减小导致谐波电流大部分流入电容器支路,若此时电容器的运行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的1.3倍,电容器将会因过流而产生故障。另外,针对无功补偿系统的调谐频率,如果电网中存在该特定频率的谐波电流源,则该谐波将直接被放大严重时还会发生并联谐振或串联谐振。系统谐振将导致谐波电压和电流明显地高于在无谐振情况下出现的谐波电压和电流。
2.1 谐波与并联谐振
  当电网中的谐波主要由非线性用电负荷产生时,此时的谐波源可看作一个很大的电流源,其产生的谐波电流加在系统感抗和电容器的容抗之间,形成并联回路(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流入电容器支路的n次谐波电流为:

  由式(1)可看出:当电网阻抗和电容器阻抗相等时,即:时,将形成并联谐振。此时,即使系统中的n次谐波电流不大,流入电容器的n次谐波电流也将会很大(理论上为无穷大,实际上由于存在电阻谐波电流为一很大的有限值),被放大的谐波电流流经电容器时可导致其内部组件过热而出现故障。
2.2 谐波与串联谐振
  当上一级电网系统电压波形严重畸变时此时的谐波源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压源。谐波电压将在变压器的感抗和电容器的容抗间形成串联回路(如图2所示)。当感抗和容抗相等时?熏将形成串联谐振。此时谐波电压将在串联回路上形成强大的电流直接流经补偿电容器使电容器因过流而迅速故障。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有谐波背景的供电系统中单独使用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时若发生并联谐振或串联谐振大部分谐波电流将流入电容器组中而导致其迅速产生故障。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寻求新的能同时实现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的装置。
3 能同时实现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的装置
3.1 无源滤波器
  在有谐波背景的电网中,为了滤除谐波,就要为谐波提供一条释放路径即保留基波而使谐波短路也就是使谐波通过滤波器直接流回谐波源而不注入系统。为此,可采用一种LC无源滤波器,常用的是单调谐滤波器,它由适当数值的电容、电感和电阻组合而成(如图3a所示)。通过设置参数,使得在需要滤除的谐波频率上装置的感抗和容抗相等而抵消?熏即在调谐频率上滤波器呈现低阻抗,这样该频次谐波就可顺利通过滤波器并返回谐波源,从而达到滤除谐波的目的。而对于非调谐的基波和其它次谐波滤波器则呈现高阻抗,带来的影响很小。除了上述针对某次谐波频率而设置的滤波器外常用的还有一种高通滤波器如图3b所示,它对于某一频率以后的所有频率都呈现低阻抗,可滤除多种高次谐波。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根据供电系统中谐波的组成成份往往设置两组LC滤波器,一组为单调谐滤波器用来滤除含量较大的某次谐波;另一组为高通滤波器可对高次谐波实现减幅。
  上述调谐滤波器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在原来并联电容器的支路上串接一个适当大小的电抗器。此时,整个补偿电容器支路对谐波源基波仍呈容性保持其无功补偿作用不变。而对高次谐波补偿支路则呈感性避免了与系统形成电流谐振消除或减小了由于补偿电容所引起的谐波电流放大现象。如何选择电抗器的大小呢?目前我国并联电容器配置电抗器的电抗率K(K=XK/XC,XK为电抗器的基波感抗XC为电容器的基波容抗)主要有4种:<0.5%,4.5% ,6%12%。配置K<0.5%电抗器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电容器的合闸涌流;当采用电抗率为4.5%或6%的串联电抗器时,可抑制5次以上的谐波电流;当采用电抗率为12%的串联电抗器时,可抑制3次以上的谐波电流。
  另外需注意,上述装置对谐振频率要求非常严格。若谐振点漂移,将有可能放大谐波电流,因此必须保证电抗器和电容器的数值不能因温度、环境等因素而发生变化。为满足此要求,滤波电抗器应采用电抗值可调的空芯或铁芯电抗器制造精度要求为正误差。对于电容器,最好选用制造精度为正误差具有防爆、损耗低、放电特性好等特点的谐波滤波电容器。在确定其额定电压等级时,需考虑串联电抗器产生的电压降及谐波电压的影响,一般应选择高于系统电压。另外,在系统运行中,电容器组经常需要分组投切,此时就要根据补偿容量和谐波要求来解决各组间的配合问题。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用晶闸管实现的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因其优良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例如,有一种兼有谐波治理功能的动态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叫做晶闸管投切电容器TSC(Thyristor Switched Capacitor)这种装置性能良好,被很多场合采用,但线路组成比较复杂,故障点多,维护量相对较大。另外还有一种典型的动态无功补偿及谐波滤波装置为固定电容器+晶闸管相控电抗器FC+TCRFixed Capacit +Thyristor Controlled Reactor。该装置根据局部电网最低功率因数设置固定电容器根据谐波的阶次,由电抗器串联固定电容器组成LC谐波吸收回路,根据电网功率因数变化量来调节相控电抗器的大小实现局部电网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相对TSC来说,该装置线路简单故障率低运行也较稳定,值得推广。
  近来又开发出一种新型无功补偿兼谐波治理装置——晶闸管投切滤波器TSFThyristor Switched Filters。它兼有传统TSC和电力滤波器的优点,并且可抑制因负载变动而引起的电网电压波动。在基波频率下,TSF的基波阻抗呈容性,可向系统输出无功功率,并且其大小可通过晶闸管进行调节。对于系统中常见的主要的谐波,可接近谐振并呈现很低的阻抗,使谐波电流流入滤波器,从而可同时达到无功补偿和滤除谐波的目的。由于系统中存在的谐波电流通常有多个频率,若采用单调谐滤波器来滤除谐波,则需安装多个滤波器。此时需注意,在投切滤波器时,必须从低次向高次逐次投入,而在切除时则必须从高次向低次依次切除。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抑制谐波电流的作用,反而会将其放大。研究表明,该装置结构简单,易于实现,有实际应用和推广价值。
  无源滤波器是传统的进行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的方法?熏具有投资少、效率高、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等优点因此被广泛采用。但是无源滤波器的滤波性能受系统和负载参数的影响较大,易于与系统发生并联谐振,导致谐波放大从而使滤波器过载甚至烧毁,另外它只能消除特定次的谐波,动态性能相对较差,无功补偿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为此,急需开发出新的装置来弥补上述缺陷。
3.2 有源滤波器
  目前在无功补偿装置中进行谐波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滤波器APFActive Power Filter。它通过实时检测电网的电压电流经运算处理后得到补偿控制指令控制主电路产生谐波补偿电流,此电流与所要滤除谐波电流的幅值大小相等相位相差180°从而可以相互抵消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

网友A(2010-01-05):
项目概述
1.1前言
单博博研制生产的低压谐波滤除装置是专用于低压电网3次、5次、7次、11次、13次及以上的谐波无源滤波装置。适用于中频冶炼、变频、轧钢、整流设备等的环境。该装置采用了电感和电容器组成串联谐振吸收回路,有效的将负载产生的谐波加以吸收,从而避免将谐波电流返送到电力变压器,大大降低电网的谐波量,同时有利于用户电力变压器的运行,降低功耗,提高设备和其它电器组件的可靠性。此外该设备还提供一定容量的无功功率补偿,提高用户负载的运行效率。该装置分综合控制柜和电抗柜,视用户要求不同,配置的滤除谐波次数也不同。通常一套系统4种谐波。系统的操作可分自动运行和手动操作。
1.2谐波的基本定义及基础知识
1.2.1领域内关键词语的基本概念
★ 谐波:(harmonic) 对周期性交流信号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基波频率大于1的整数倍的分量。我国供电系统频率为50Hz,所以5次谐波的频率为250 Hz。7次谐波的频率为350 Hz。11次谐波的频率为550 Hz,13次谐波的频率为650 Hz。
★ 公共连接点:(PCC)用户接入电网的连接处。
★ 总谐波畸变率:(THD)周期性交流量的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与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以THDU表示,电流总谐波畸变率以THDI表示。
★ 谐波源(harmonic source):向公用电网注入谐波电流或在公用电网中产生谐波电压的电气设备。
★ 感性无功:电动机,变压器在能量转换过程中建立交变磁场,在一个周期内吸收的功率和释放的功率相等,这种功率叫感性无功功率。
★ 容性无功电容器在交流电网中接通时在一个周期内,上半周期的充电功率和下半周期的放电功率相等,不消耗能量,这种充放电功率叫容性无功功率。
★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称为功率数。
★ 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实行两部分电价制度的用电企业,供电部门根据用户平均功率因数而加收或减免的电费,称为功率因数调整电费
1.2.2谐波的产生和危害
● 谐波的产生
谐波主要是由于大容量整流或换流设备以及其它非线性负荷,导致电流波形畸变造成的。我们对这些畸的变交流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即可得到50Hz的基波分量和频率为基波分量整数倍的谐波分量。
● 谐波的危害
★ 影响供电系统的稳定运行:供配电系统中的电力线路与电力变压器,一般采用电磁继电器,感应式继电器或新式微机保护进行检测保护,在系统中这些属于敏感元件,继电器受到高次谐波的影响容易产生误动作,微机保护由于采用了整流采样电路,也及易受到谐波的影响导致误动或拒动,这样谐波严重威胁供电系统的稳定与安全运行。
★ 影响电网的质量:高次谐波能使电网的电压与电流波形发生畸变,另外相同频率的谐波电压与谐波电流要产生同次谐波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从而降低电网电压,增加电路损耗,浪费电网容量。
★ 影响供电系统的无功补偿设备:供电系统变电站均有无功补偿设备,当谐波注入电网时容易造成高压电容过电流和过负荷,使电容异常发热:另外谐波的存在还会加快电容器绝缘介质的老化,缩短电容的使用寿命。
★ 影响电力变压器的使用:谐波的存在会使电力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增加,直接影响变压器的使用效率;还会造成变压器噪声增加,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 影响用电设备:谐波的存在会造成异步电机电动机效率下降,噪声增大;使低压开关设备产生误动作;对工业企业自动化的正常通讯造成干扰,影响电力电子计量设备的准确性。
1.2.3治理谐波及补偿无功功率的重要性
采用专门的滤波装置能够有效的滤除高次谐波,同时向电网提供容性无功功率,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滤除高次谐波能够定化用电环境,降低视在功率,减少谐波电流在用电设备和输配电设备中的发热,直接节省有功功率;消除由于谐波产生的震动,延长电器的使用寿命;有效的消除对敏感元件的影响。
★ 由于滤波回路是由电抗器和电容器串联形成的,所以在滤波的过程中能向电网注入容性无功,提高了功率因数,这样就能避免供电部门高额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由于无功电流的抵消,也相当于提高了配电设备的容量,减少了线损。无功功率补偿还能提升末端的电网电压,对优化用电环境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设计滤波器时,首先应满足各种负载水平下对谐波限制的技术要求,然后在次前提下,使滤波器在经济上最为合理。除以上经济分析外,设计滤波器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单调滤波器的谐振频率会因电容,电感参数的偏差或变化而改变,电网频率会有一定的波动,这将导致滤波器失谐。设计时应保证在正常是谐的情况下滤波装置仍能满足各项要求。
2)电网阻抗变化对滤波装置尤其是其中的单调谐滤波器的滤波效果有较大影响,而更为严重的是,电网阻抗与滤波装置有发生并联谐振的可能,设计时应充分予以考虑。

1.3项目业主有关情况
根据用户提供的供电系统资料可知,该配电系统中频生产线上现有供电变压器1台,容量均为400KVA,低压单母线运行,电压变比为10/0.4,带1台大功率中频电炉。由于中频机采用的是晶闸管整流技术,在工作时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定的谐波发生量,根据用户提供的参数及我公司对其它同类型项目的谐波测试数据分析可知,中频机工作时,在用户配电系统中,5次谐波电流含量可达到20%以上,7次谐波电流也可达12%以上,谐波电流及谐波电压畸变率将会远远超出国标《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93的国家标准限值。高次谐波电流注入上端10KV电网,将导致电力系统中高次谐波含量迅速增长,引起供电电压波形畸变,增加了线损和用电设备的损耗,造成了多余的能耗,同时影响电网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降低了电能质量,对设备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安全隐患。同时由于设备运行时随着负荷的变化功率因数变压也较大,低负荷时只有0.8左右,这将产生多余的无功损耗,给用户造成较大无功罚款,使用户蒙受了较大的电费损失。
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供电系统可靠供电和节约电能,需要对该设备采取抑制谐波电流的技术措施,同时考虑补偿基波无功功率。根据我国有关电网电压质量的标准规定,以及目前国内外在谐波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采用滤波兼动态补偿技术方案,针对该整流产生的特征谐波分别设置滤波回路,吸收谐波电流,同时也起到补偿基波无功功率、节约电能的作用。
乐清市中容电力补偿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谐波治理设备具有动态跟随负荷的变化的特性,能有效提高电网的电能质量、功率因数和节约电能,同时提高整个用电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及设备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和设备维护费用,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给用户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1.4中频负载产生的谐波对电网及设备的影响
中频电源根据整流脉数可以分为6脉整流,12脉甚至24脉,根据工作时的功率因数可以分为恒功率中频机与普通中频机。整流的相数越高,产生的谐波量就越低,对电网的影响就越小,危害大大降低。
中频电源由于采用的电气传动为晶闸管整流技术,所以在工作时除了功率因数较低外,同时也产生高次谐波,若中频电源变压器单个绕组侧采用的是六脉动整流技术,则产生的谐波主要以5,7,11,13次为主。
高次谐波对电网主要影响:引起电气设备发热,振动,增加损耗,缩短寿命,干扰通讯,使可控硅误触发,部分继电保护误动作,电气绝缘老化损坏等。
以下作出中频机单边(一个绕组)六脉整流方式工作时的硬件仿真原理图及电压电流波形:

网友A:
设计遵循的主要标准
2.3.1总设计及制造标准: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19-1993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12326-1000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12325-1990
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总技术条件 GB/T 15576-1995
低压无功就地补偿装置      JB/T 7115-1993
无功补偿技术条件;JB/T9663-1999《低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 GB/T 17625.7-1998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T 14543-1995
《钢铁企业电力设计手册》
国标GB1027 《电压互感器》
国标GB/T5356 《电压互感器试验导则》
国标GB1028 《电流互感器》
国标GB16847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暂态特性技术要求》
国标JB/T5356 《电流互感器试验导则》
国标 GB11032-1000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T 15291-94 《半导体器件 第6部分 晶闸管》
2.3.2电容器
电工术语 电力电容器  GB/T 2900.16-1996
低压并联电容器     GB/T 3983.1-1989
2.3.3电抗器
电抗器       GB10229-88
电抗器         IEC 289-88
2.3.4控制器
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定货技术条件 DL/T597-1996
2.3.5施工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成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1-92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GB5013.1-199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7251.1-1997
低压电器电控设备  GB4720-1984

2.4 方案设计、仿真分析及设备选型
2.4.1滤波方案设计、仿真分析及设备选型(单个绕组侧)
2.4.1.1基波补偿容量及安装容量的确定
根据测试数据显示目前中频机以及部分生产装置功率因数,以如下公式计算出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总功率P取315KW,PF=0.8)。
Q=P(-)
 计及滤波电抗的滞后无功作用,取补偿后的COS=0.96 得到需补偿190kVar。
根据用户提供的现场技术数据、技术要求,以及我公司谐波数据分析,结合我公司以往对其它同类型项目的设计经验,通过计算、修正及仿真,本方案设计在变压器的低压绕组侧各加装一套滤波补偿装置,设计单套滤波装置基波补偿容量为240kvar(能满足用户月平均功率因数在0.95以上),装置共分为5,7,11次3条滤波支路。由于考滤到滤波装置投入后吸收大量谐波电流注入各滤波支路,因此滤波装置在满足基本补偿容量的同时,必须得加大安装容量,本方案设计系统总安装容量为240kvar。
滤波装置的一次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2.4.1.2仿真分析及校验
采用滤波补偿方案,用仿真软件分析比较了多种效果,由于系统中的实际谐波发生量非常大,在相同基波的补偿容量下,采用5,7,11组合有利于对系统的实时无功补偿及最大限度吸收5,7,11次谐波电流,同时避免对其它次谐波产生放大。仿真给出系统谐波阻抗图,对于3次谐波稍微有大约1.3倍的放大,由于系统中3次谐波分量本身就比较小,故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滤波装置投入后的系统阻抗曲线及谐波吸收曲线仿真图如下:

网友B(2010-04-19):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有源电力滤波器厂家有:山东华天,陕西赛格,上海利思。

网友C(2010-11-06):
最近用户需要该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