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接地系统消弧消谐选线新技术

楼主(2008-02-20):
作者:丛培泽

1  引言
    随着现代生产工艺和规模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电能质量、设备安全等问题日益关注,并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系统工程的观点出发,采用小电流接地方式,不仅结构简单,投资较小,而且能够有效限制单相接地故障电流的危害性。目前小电流接地方式主要采用不接地和谐振接地两种。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电力电缆的大量使用,单相接地电流较大,不接地系统在发生单相弧光接地时电弧不能自熄,其弧光接地过电压严重威胁系统绝缘的安全,因此只能应用在较小系统中。
    谐振接地虽然能够对接地电容电流进行补偿,使间歇性接地电弧不易重燃,但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消弧线圈补偿的仅仅是工频容性电流,而实际通过接地点的电流除电容电流外,还包含有大量的高频电流和阻性电流,严重时仅高频电流和阻性电流就可以维持电弧的持续燃烧。二是消弧线圈的主要作用只是缓和故障相恢复电压的上升速度,阻尼谐振的产生,但其对接地及谐振产生的过电压的限制能力较弱,甚至会使接地电弧过电压和传递过电压将更加严重。三是消弧线圈在系统谐振或不平衡时可能会发生误动,从而导致消弧线圈自身损坏的事故时有发生。四是给接地准确选线带来很大的难度。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国内科技人员和生产厂家的共同努力下,开发出新的消弧消谐选线综合系统,使中压电网小电流接地系统存在的过电压高和选线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经过电网的实际运行表明,新型的消弧消谐技术改善了相应电网的运行特性,能够显著提高其技术经济指标,显然,优于其它中性点接地方式,现在已经或正在成为国内外广大业内人士的共识。
2  系统特点
    新型微机消弧消谐选线综合系统主要具有消除间歇性弧光接地、消除非线性谐振、消除过电压以及单相接地选线等四个基本功能,还可做电压互感器使用,系统功能全面。将所有元件集中在一个开关柜内,安装方便,特别是运行和维护非常简单,智能化程度很高,现分类说明如下:
    (1)消弧:该系统是利用计算机、过电压保护、测量和通讯、真空开关以及高能氧化锌压敏电阻等技术组成的一套自动测控装置。以某新型装置为例(图1):该系统的消弧特性是主要功能之一。装置通过由微机控制器WZK和PT组成的检测系统对电网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当系统发生间隙性弧光接地时,WZK立即发出指令,令故障相真空接触器快速合闸,迅速将高能限压器RV投入到故障相上,由限压器RV将故障相的恢复电压限制到额定相电压的50%左右,使弧道两端的恢复电压上升到该值时就不再上升。根据交流熄弧理论知道,弧道在接地电流过零时将熄灭,随后故障相的恢复电压将按正弦波上升,同时弧道的介质抗电强度也按其固有的物理特性在恢复,消弧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电流过零后弧道的介质恢复强度Ujf与加在弧道上的恢复电压Uhf之间的相对关系,如果在故障相的恢复电压上升到较高值时,出现Ujf<Uhf,弧道将再次复燃,如此持续下去,就会形成稳定的间隙弧光接地,如果始终Ujf>Uhf,则弧道不再重燃,电弧消失,消弧成功。
    在图1中,由于限压器RV的作用,使弧道的恢复电压Ujf上升到0.5Up时不再上升,而弧道介质抗电强度的恢复和去游离速度是和弧道固有的物理特性有关,仍然为Ujf=t×kj,这就可以使Ujf>Uhf,同时真空接触器合闸后保持一段时间,保证使弧道充分去游离,从而达到消弧的目的。
    限压器R在限压的过程中要吸收很大的电弧激励能量,一方面使恢复电压的振荡幅值较低,另外也可以
对弧道起到很大的分流作用,使弧道的恢复电压上升速度减缓,延长了电弧重燃的时间,提高了重燃电压的幅值,进一步保证电弧的可靠熄灭,大大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性。
    图1中的限压器RV的响应速度非常快,不论是对电容性电流、阻性电流或者是高频电流等接地电流,均可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消弧效果非常理想。
    该系统的消弧原理主要是采用限制弧道两端恢复电压的幅值并延缓恢复电压的上升速度的方法,与系统的接地电流的大小及特性无关,所以选型非常简单,同时对电网的运行状态无要求,方便电网的改造和扩容。
    (2)消谐:图中通过PT对电网零序电压的幅值和相位进行检测,当电网发生非线性谐振时,微机控制器首先发出指令将限压器RV C短时投到系统中去,由于限压器的作用降低并限制了谐振电压,使谐振立即消除,其过程原理如下:
    a因限压器RV具有优异的的限压特性,可立即将谐振电压降到较低的水平,使PT自动进入线性区域,PT的感抗迅速增大;b限压器RV在限压的同时将谐振能量吸收;c限压器RV具有良好的非线性,使得谐振根本就无法稳定在某一点,从而使系统自然脱谐。
    用该方法进行消谐,不仅迅速可靠,而且对系统无任何影响,特别是不会烧PT或PT上的高熔,在消谐的同时还可以限制谐振过电压,这是其他任何消谐装置所不具备的。
    还配备了二次消谐功能,如果在采用一次消弧不成功的情况下,则立即投入二次消谐装置,即短时短接PT的二次开口三角,这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由二次消谐原理构成的微电脑消谐器。这是作为一次消谐的补充,是装置在一次消谐不充分的情况下的后备保护,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动作的。
    (3)选线:    对于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时允许维持运行一段时间而不跳闸,该接地故障点的查找却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不仅费时费力,对一些生产工艺连续性强或重要负荷在拉闸查找时带来了许多不便,有时甚至会因接地故障不能及时处理而导致更大的事故。
    在微机接地保护和自动选线装置方面,我国现有以多种原理构成的选线系统,诸如参数(残流)增量、零序基波时序鉴别、电流信号注入、有功电流、5次谐波电流、暂态电流、功率方向、负序电流、及小波原理等。目前国内已开发出基于各种原理的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皆因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的入地电流较小,电量特征不明显等原因,选线的准确率不够理想。
    而该系统针对目前小电流接地选线存在的问题,采取组合软件,多重判据综合判断,最终进行表决,大大地提高了选线的准确率。它首先在传统的功率相位(群体比幅比相)的基础上,增加了零序基波时序鉴别,最终采用人工智能的表决方法,使选线准确率很高,为系统故障排除和分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过电压保护:电力系统中的过电压主要有大气过电压、操作过电压、谐振过电压以及间歇性弧光接地过电压(属于操作过电压的一种)等几种。
    新系统中配置了JPB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该保护器采用三间隙四单元组合结构方式,它除可以保护大气过电压外,还可以保护操作过电压,特别是提供了相间过电压保护功能,使保护功能更完善,与普通避雷器相比,其相对地的保护残压降低了20%~30%,相间的保护残压降低了50%左右,但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却仍然非常优异。

    图1中的主要部件RV为高能限压器,除具备极大的能容量外,还具有良好的压敏特性。当系统发生弧光接地或非线性谐振时,装置在消谐和消弧的过程中,限压器RV是连接在系统中的某一相母线对地之间,将该相的电压可靠地限制在其设定的范围内,从而有效地限制了谐振或间歇性弧光接地过电压的危害。该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功能是目前国内最全面最有效的。
    新型消弧消谐选线信息系统集检测、判断、控制、记录等于一身,且均采用微机控制;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完全自动执行,并且还具有良好的通讯功能,通过通讯接口可以与上位管理机联网,实现遥测遥控,运行和维护都非常方便。
    近年来,该系统在我国诸多大中型水泥厂的中压配电电网中使用,提高了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及用电的可靠性,收到良好效益,深受用户好评。

来源:水泥技术2007.4

楼主:
上文插图

网友A(2008-04-24):
消弧消谐过电压保护装置(消弧消谐柜)的缺陷
1、只能用于线路消弧。
只能用于电容电流﹤30A的系统线路消弧,工频过电压小于线电压的1.1倍;暂态过电压是相电压的3.5倍。 电容电流﹥30A不能使用故障相接地消弧方法。
2、不能用于电容电流﹥30A的系统。
电容电流﹥30A的系统X0/X1会落在(-20,-1)之间,单相金属性接地,健全相工频电压也会很高,系统无法承受。
3、直配高压电机的变电所不能使用
一旦电机绕组发生单相接地,消弧装置动作短接一部分电源,短路电流可达几千安乃至几十千安,烧坏电机定子槽烧坏电机。
4、小容量变压器的变电所不能使用
如果变压器绕组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相接地消弧方法动作后等于短接一部分电源,短路电流可达几千安乃至几十千安,烧坏变压器绝缘造成事故,本来油变压器拉弧可自愈不会造成事故,烧坏电机绝缘和定子槽造成电机报废。特别是小容量的10KV/0.38的变压器,只有后备瓦斯保护,一旦绕组发生单相接地,消弧动作短接一部分电源,微机保护又不会动作,只有瓦斯保护动作时间很长会造成很大的事故。因此故障相接地消弧方法只能用于线路消弧,但是线路总是与变压器或电机相连接。
5、退出消弧时可能引发PT铁磁谐振。退出消弧时刻系统对地电容储存的电荷只能通过PT泄放,可能引发PT谐振。
6、100ms以上时间才能实现消弧,数据采集要10ms以上,判断运算及中间继电器响应时间20ms以上,接触器动作合闸时间80ms以上,因此100ms以上时间才能实施消弧,而不是其说明书上的30ms,30ms是给接触器合闸信号的时间。
7、影响系统运行方式,故障相接地消弧方法消弧时是一种病态运行状态。
8、主要是消弧功能,其过电压保护是避雷器,消谐是在PT开口加装小电阻。
9、有树障的架空线路不能使用,假如树枝接触A相而故障消弧消谐柜动作将A相接地,当风再一吹树枝接触B相就会发生相间短路,消弧消谐柜不仅不能消弧还会造成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