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asyview人机界面数值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02-20):
我在使用时,看说明书说数值输入用LB9000触发可以弹出小键盘,但是当一个画面有几个数值输入时会有冲突,小键盘一输入可能关不掉小键盘,或者所有数值输入的显示部分会输出相同的数值?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闲逛看到了你的提问,小键盘是在公用窗口里,每个在共用窗口里的控件类似于全局变量或者我称他为全局控件.可以被其他控件所调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我只是举个例子,以加强对HMI共用窗口的理解.不一定恰当.
你这个工程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理解触发地址的用法,触发地址的意思就是,在模拟运行或者HMI运行时,你用鼠标单击控件要求输入数据,那么控件是否会答应您这个请求而弹出共用窗口的小键盘呢?他会检查你所填写的数值输入控件触发地址是否有效.(0为无效,1为有效).LB9000-LB9009就是HMI的常ON地址.所以你填写这些地址的话,那么你要输入数据是没有限制的当然会弹出小键盘.你也可以填写PLC地址,利用PLC地址寄存器数据的变化,来确定你的数字输入控件是否你有权限进行数据修改等.
需要购买请联系威纶北京办010-58871528或13426031058.

网友B:
请问easyview与 weinview是不是同一种触摸屏?

网友A:
都是台湾威纶的产品,在台湾的注册品牌是easyview,在大陆的注册品牌是weinview.

网友:
现在是2家公司了,如果编程软件用错,会黑屏的

网友A:
to:孜
 人不知,而不愠.我也算是君子了.哈
weinview和easyview是同一家公司台湾威纶拥有的两个商标.在台湾是easyview品牌.大陆是weinview品牌.
你说的是eview品牌吧.他是国产的品牌.原来是我们的经销商.

网友C:
weinview和easyview是同一家公司台湾威纶拥有的两个商标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可以检查输入元件的地址输入格式、数据格式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多个输入元件都用LB9000触发,是没问题的,也不会产生数据相互影响的。
 关于easyview和weinview的区分,“广禹”说的对

网友E: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