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发电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在工厂用电系统中,市电和发电共用一个零线
但习惯上断路器用的都是三级的,相对来说如果市发电全部转换,应该没问题。如果只有一部分用市电 而另一部分因为限电要用发电 这样零线共用 会不会对电网或并车柜有影响呢?

网友A:
没有影响,我厂也是这样用

网友B:
公用零线最好要重复接地

网友C:
没问题吧,我厂也这么用的.

网友D:
公用零线最好要重复接地!

网友D:
1、不接地系统,零线公用,不需要重复接地!
2、是两个独立的电路系统,只有一点连接,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E:
零线公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