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升级到q系列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A3ACPU升级到Q06HCPU后,原程序中的时间继电器变换后都不能正常工作,好象时间定的为0
以下图片是程序片段,在线监控发现R0中有数值是50,而T0却不能正确记时,求教原因

网友A:
有些蹊跷,把R0 换成其他寄存器试试看呢

楼主:
上面的是一个比方,原A系列中的程序是R3047,换成Q系列后不能正确记时,直接给定时器写值就正常记时

网友B:
R0 换成D0肯定会没问题

网友C:
我公司也有几台A系列PLC,坏了以后买不到配件真是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