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时钟控件问题

楼主(2008-02-21):
用Wincc的时钟控件做了个日期和时间的显示。
可是随着秒的变化,是乎背景也跟着闪烁。
这是咋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多谢各位。

网友A:
wincc本身自带的控件,直接可选用.

楼主:
是,我用了。
但是“随着秒的变化”一闪一闪的。
看着别扭。

网友B:
仔细找控件相关属性试试

网友C:
貌似不是WinCC的问题吧 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吧 每个项目都用到这个控件 在我们用的电脑上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从高端IBM服务器到低端联想笔记本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字体改成小号的就不闪烁了啊 。
我换了几个电脑都这样啊,台式的,笔记本的。
从别人项目那里COPY过来也闪啊 。
晕死了

楼主:
不是模拟带指针的那种。
是数字式的。

网友C:
这个我们没有遇见过 这个控件一向都是使用的默认的设置 字体改大了也是正常显示的 我用的WinCC V6.0

网友D:
可以设置的

网友C:
我打开WinCC看看去

网友C:
刚才用了控件测试了一下 双击控件把右边4个勾都去掉 然后字体选择72号大字体 经运行测试证明 无闪烁现象发生 背景图片也无闪烁现象

楼主:
怎么设置啊?
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C:
上图为设置的图片 测试的就是上面的图 无闪烁

网友C:
上面的图片你能看见不?

网友C:
设置字体

楼主:
看不见图啊 。
破惠普笔记本太慢了。
WINCC还没打开呢。
我用的是48号的,秒一变化就闪。

网友C:
我这边能看见图片了 你再等等看下 我的电脑1G内存 1.4的CPU 测试没有问题 测试项目大小528MB 系山西某大煤矿自动化项目 在其中测试 无闪烁

楼主:
跟你设置的一样啊,还是闪啊。
是不是跟电脑配置有关系啊。晕!!!!!!!!
我的内存才256M。
死扣老板,TMD,真想削他,哇哈哈
明天还得出差啊。

网友E:
呵呵,256M内存只能符合Wincc6的基本配置而已。
您至少应该有512M内存来运行Wincc6,西门子推荐用户内存不要小于1G。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脑配置的问题了 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Best regards and good luck~!

楼主:
3Q
THE SAME TO YOU!

网友F:
什么时候流行说英语了?

网友C:
因为最近学习Rockwell 最新的版本只有英文的 而且资料也只有很少的一点 还都是英文的 习惯了就说两句了

网友G(2008-03-25):
不要说e文了,中国人地方,给出中国人自己特色的东西!别提基础的文字表达的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