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软件方式的双机热备方案深入分析

楼主(2008-02-21):
据库双机热备有两种典型的方式,一种是比较标准的,两台服务器通过一个共享的存储设备(一般是共享的磁盘阵列或存储区域网SAN),并且安装双机软件,实现双机热备,称为共享方式。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纯软件的方式,一般称为纯软件方式或镜像方式(Mirror)。pluswell mirror for win/liunx 双机软件 纯软解决方案 010-51666191-622 13260067143 QQ23971633 黄先生

对于共享方式,数据库放在共享的存储设备上。当一台服务器提供服务时,直接在存储设备上进行读写。而当系统切换后,另一台服务器也同样读取该存储设备上的数据。

对于纯软件的方式,通过镜像软件,将数据可以实时复制到另一台服务器上,这样同样的数据就在两台服务器上各存在一份,如果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可以及时切换到另一台服务器。

纯软件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但它也有非常明显的缺点:

1.可靠性相对较差,两服务器间的数据实时复制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环节。

2.一旦某台服务器出现中断,恢复后还要进行比较复杂的数据同步恢复。并且,这个时段系统处于无保护状态。

3.没有事务机制,由于其复制是在文件和磁盘层进行的,复制是否成功不会影响数据库事务操作,因此有出现数据不完整变化的情况,这个存在着相当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有一种数据库并行的解决方案,它不是在文件或磁盘层进行复制,而是直接对数据库操作在前端进行路由分发,并行地以事务机制完成数据库的更新,同时还可以提供数据库的并行服务。这种方式目前针对SQL SERVER应用非常成功,明显优于共享存储+双机软件的方式

网友A:
还是硬件实现更可靠些。